[顯示卡] 華碩EAH6770開機不顯維修

楼主(2015-06-21):
顯卡到手時,上機開電 " 嗶、嗶嗶嗶 " 聲,系統有POST但黑屏不顯,風扇全速運轉.
這種情況通常是沒抓到GPU,即GPU沒動作,可能是電源沒送到,最糟的是GPU掛點.
量查16對耦合電容對地二極體檔,值差不多,表示GPU掛的機會不大.
量查GPU & DRAM皆無電源,追到GPU PWM Controller RT8867 INPUT VCC12V限流電阻(2R2)阻值變大到3XX,

量後級沒啥短路現象,先換看看.但換上一顆燒一顆,直接短路看能不能逼出故障元件,奇蹟的是竟然正常工作.

大W電阻不好上,改並聯6顆20R(約3R3),有點醜但卻很正常工作,RUN 3D MARK時手摸電阻表面溫度不高.

GPU-Z

3D MARK 11

收工!! 看看能撐多久.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其實在修這片的同時,也修了憾訊AX6870, asus ENGTX550Ti ,asus GTX650三片,每片150買來玩.
賣家說3片開機不顯,1片短路,想說買來看看能不能換換PowerMOS就可以,結果都沒有,看來只有雞牌顯卡的MOS比較沒檔頭也較好修.
因為手法有些偏門不敢post上來,現在稍為敘述一下,請痞友斟酌參考.
收到後發現2片耦合電容有掉件,補上後:
AX6870這片開機橫虛線花屏,我把散熱器改之前掛點之EAH4870散熱器,將原螺絲鎖很緊即ok.
ENGTX550Ti 這片3d花屏,散熱器螺絲改EAH4870螺絲(較短)鎖很緊再降些頻跑即ok.
另外
GTX650這片mlcc有短路,可是找不到哪一顆,用水洗板後吹乾上電,結果電容自燒,拆掉後即ok.

以上方式修好小孩玩LOL等線上遊戲還OK,榨乾殘餘價值,能撐多少看天賞臉,到目前還正常.

网友:
維修高手.........維修高手.................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在修這片的同時,也修了憾訊AX6870, asus ENGTX550Ti ,asus GTX650三片,每片150買來玩.
賣家說3片開機不 ...

請問~~gpu 有空焊用螺絲逼緊一般這樣能撐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gpu 有空焊用螺絲逼緊一般這樣能撐多久呢?

550ti那片到現在還沒出問題,
6870那片偶爾熱當,但沒破圖,因為AMD的CCC很討厭,不能降記憶體頻率,想說燒ASUS BIOS再用ASUS工具程式來降頻,試不成功,給你看看跑3D MARK的溫度.
什麼時候會掛,需要時間來驗證.

補充內容 (2015-7-15 09:01 PM):
剛剛goole一下,發現MSI的工具程式不會認卡,而且可調的幅度很大,就來試用看看啦.

网友(2015-08-02):
引用 网友A:
請問~~gpu 有空焊用螺絲逼緊一般這樣能撐多久呢?

看運氣,還有沒有剛好壓到要點,就像按摩一樣,有按到點就很爽。

撐多久很難說,但這種方法不試也罷也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