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20GD CRT 電視機的繼電器不停在滴答滴答

楼主(2015-06-21):
隔壁婆婆的電視又說壞了, 本來想修好那個 LG 先給她代用, 結果說面板壞了, 只好修理她的那個 CRT 電視

好幾年前幫她修過一次畫面模糊, 換了CRT管座. 想不到這次比較難, 重點是沒看過這問題. 上電後按鈕旁邊的LED燈也不亮

覺得是按鈕短路傻掛了, 因為比較簡單, 就跑了電路圖, 結果最後檢查, 不是問題成因, 拔掉這個控制板, 上電後繼電器就不跳了, 當然, 也無法開機的.

請教有電路圖嗎.

网友A:
建議先查一下供應電源給繼電器附近的電容
看看是不是有老化

网友:
維修人員真苦命 ! 星期日人家放假,我們加班 !

雖然我不知道如何故障排除,

但期待完修 ! 加油。

网友B:
繼電器會吸放重複  不是後級吃電重不然就是B+太高 不然就當機迴路啟動

一個一個排除  答案就出來了  就這樣  不管是老師傅或新手步驟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會吸放重複  不是後級吃電重不然就是B+太高 不然就當機迴路啟動

一個一個排除  答案就出來了  就 ...

請問
當機迴路啟動
是什麽來著
MCU 的待機5V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查一下供應電源給繼電器附近的電容
看看是不是有老化

panasonic CRT的電視設計都很特別
他的MCU供電都是獨立一個小小的灰色變壓器長期供電待機的
電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會吸放重複  不是後級吃電重不然就是B+太高 不然就當機迴路啟動

一個一個排除  答案就出來了  就 ...

嗯~沒錯!
jackhiphop 大,您果然是高手
電源迴路有問題
水平晶體有問題
高壓有問題......都會起動保護的....

网友C:
請問你按鍵那片電路板
悍接面是否有很厚一層助銲劑
或是cpu周圍附近的銲接角的助銲劑
曾經處理過幾台
把助銲劑洗掉就好了
給你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按鍵那片電路板
悍接面是否有很厚一層助銲劑
或是cpu周圍附近的銲接角的助銲劑

原來看來沒啥特別的, PCB 應該還好
下次打開來再試試這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