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扇軸心潤滑點請教

楼主(2015-06-21):
山多力
型號不明..
已經大部拆解..
請問前輩,此處軸心看來是無法再拆,是否直接上油

能否利用本圖指出應加潤滑油處..

小弟看不出來,應該加在哪裡?

全部塗一塗嗎?

請問上潤滑油處

請問上潤滑油處

网友:
軸承附近和軸承中間及承軸都要擦乾淨(可用去漬油加強)去除老化的油垢
中間軸承及承軸處建議塗上適量的耐高溫牛油
中間黑圈的地方,點入幾滴汽機車用的潤滑機油
以上是個人維修之淺見給您參考

网友:
我是初級做法,每次清洗,沒拆下軸心,直接沾機車廢機油就兩滴在軸心部位。

网友:
有看到中心軸旁邊的小洞嗎?

裡面就是吸油毛氈,建議不要使用太濃稠的油品,

機油不佳容易有油泥(小弟試過很多)下次不好清,

而且一但有油泥,這顆風扇軸就容易磨損

市面有一種比針車油濃稠一些的潤滑油,是不錯的選擇,

若是找不到,直接將針車油加入吸油毛氈也行

网友:
油銅周圍點針車油(機油)吃到滿,靜置、溢出、擦淨、裝回。

网友:
中心的孔塗些耐高溫黃油

网友:
勿使用太濃厚的油脂,針車油不到40一罐,勤勞點,多滴幾次.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小弟會好好試試謝謝!

网友A:
我也是這種軸心,但是照上面做法一開始是可以,但是大約2-3天就又會卡住
又要在拆一次上油很麻煩,這樣還有救嗎?

网友:
車油不耐高溫、很快就鎖軸心了、要用耐高溫黃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這種軸心,但是照上面做法一開始是可以,但是大約2-3天就又會卡住
又要在拆一次上油很麻煩,這樣還有 ...

軸承部分一定要用針車油擦過,除鏽

若油除鏽無效要用細水砂紙磨光,這樣才不會再度卡死,

吸油毛氈要充分浸潤,這樣使用時間會長些,建議用一般潤滑油即可

不要使用機油,機油雖然夠濃稠,時效長,但是一但起油泥,那連吸油毛氈都一起毀了

針車油因為太稀,不夠濃稠,但是潤滑效果還OK   若只用了3天又卡,可能你的軸承有變形

或是磨損,導致運轉時的摸擦力變大,產生溫度消耗針車油,  所以必須先將軸承部分做好打磨

使用稍微濃稠的油品,或是在軸承上抹上一層黃油,不要硬的或耐重使用的那種,國光牌就不錯用了

用來填補軸承與作子的空隙,增加潤滑度,這樣應該能在撐上幾年的壽命,

我家的電扇都是這麼搞的,而且都是回收貨,最年輕的也修過用2年了......

网友:
二硫化鉬的黃油

网友:
我是用便宜的機油加油精,也可以撐很久!

网友:
小弟是用 針車油 讓 吸油毛氈 吸飽飽,然後再用鋰基黃油填滿原先加針車油的孔,馬達軸心與合銅摩擦的地方,則是上一層薄薄的鋰基黃油增加潤滑,謝謝。

网友:
抹黃油加點機油 擋卡久

网友:
定期保養的話讓吸油毛氈多吸些油,中間的孔再滴幾滴油就解決了。如果是因為不會動或吱吱叫,那準備兩三年後要換風扇了,這中間風扇每年會提醒你要保養一次

网友(2015-08-04):
想要瞭解這個電扇軸心潤滑的問題,解決了嗎?

楼主:
抱歉,久沒上來!已解決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