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簡單式氣壓型熱水瓶延長沸騰時間的可能性...??

楼主(2015-06-21):
各為先進~
一般熱水器加熱至約100度即不再加熱,若要加熱則按再沸騰....
小弟想請教,若想將加熱時間延長或是延長再沸騰的時間能有哪些改造方法??
又這樣的改造對電熱水瓶有什麼不良影響??
感謝~~  ^^

网友A:
好奇?
為什麼要讓加熱時間在延長呢?~~~~

网友B:
电热水瓶沸腾到自动跳保温都有相当长时间的延迟,我都觉得浪费电没必要,无加压情况下水开100度后就不再升温了,再烧就是浪费电能,还要承受喝水被浓缩后杂质升高的坏处。我家已二十多年几乎不用传统玻璃保温热水瓶,也没用储水式电热水瓶,用泡工夫茶的小电热壶,平常壶中有剩水,冬天要用水就再加热一下。

网友:
液態水轉為氣態水在平地上約為攝氏100度
之後就再也不會溫升了    因為熱量全數被氣態水帶走了
在壓力不變 或是不加壓 的情況下  是不可能改變沸點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7.86.B1.E8.83.BD

可以在原有的控制器做延遲   這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電路   我不知你那個電熱水器 是怎麼運作的
我沒辦法告訴你怎麼改

想除氯   可以在沸騰時打開熱水瓶蓋   讓氣態水跑出來

网友:
再按一两次“再沸腾”不行吗?据我所知,电热水瓶有两种双金属片温控器沸腾感知方式,一种在金属壶的半腰部装温控器,另一种温控器装在瓶盖里面,这种要水开后大量水蒸气冲过温控器才动作,前一种可在温控器与壶身的接触面垫一到两层大功率三极管与散热片之间用于绝缘的橡皮垫或云母片,以迟滞热传递使温控器动作慢一点。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溫度開關是幾度的~105到125多有
溫度開關換成135度的~就會一直在加熱了~
最簡單是改定時器

网友D:
樓主不知是不是想模擬用瓦斯爐煮開水時,水滾後再多煮一段時間才關火的動作。

我也有注意到電熱水瓶的這種情形,所以(非專業,若講錯請提醒,勿批)初判大多數的電熱水瓶(或開飲機)的煮沸其實只具有加熱而沒有煮沸殺菌的功能,所以電熱水瓶應該要裝可生飲的水或至少已經過濾過的水,嚴禁直接裝自來水(濾心第一道用了三五個月就看得到綠筒裡面卡鐵質雜質跟濾心變色很恐怖)。

若要改裝,有一種延長浴室燈的延時開關(可以自己選購可調整時間長短或固定多久時間的)也許可以考慮,只是它畢竟不是設計在高溫環境下,如果塞到熱水瓶身中或貼在瓶身外(普通不太具有保溫的電熱水瓶瓶身有些部位可高達40~50度),可能壞得很快(最怕是壞掉後不斷電持續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
為什麼要讓加熱時間在延長呢?~~~~

macliu 大~
小弟用意是模擬用瓦斯爐煮開水時,水滾後再多煮一段時間才關火的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热水瓶沸腾到自动跳保温都有相当长时间的延迟,我都觉得浪费电没必要,无加压情况下水开100度后就不再升 ...

砂鍋大~
小弟只是想有無可行方法,先不考慮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溫度開關是幾度的~105到125多有
溫度開關換成135度的~就會一直在加熱了~
最簡單是改定時器

philips980 大~
您所謂的定時器是哪種??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不知是不是想模擬用瓦斯爐煮開水時,水滾後再多煮一段時間才關火的動作。

我也有注意到電熱水瓶的這種 ...

leobjient 大~
沒錯!沒錯!
小弟的用意確實如此!那如果是將延遲開關接續裸露在熱水瓶外呢?
不要臉的請問能否有改裝電路圖讓資質駑鈍的小弟參考呢? ^^"
感謝~~  ^^

网友C:
前幾天買的這顆應該也可以~
改到延長加熱電磁的動作時間就可以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045655856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砂鍋大~
小弟只是想有無可行方法,先不考慮耗電

不知你是哪一类电热水瓶电路,这种给你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23/16/12109864_294974955.shtml 把煮水温控器ST1换温度高一点的,或如5楼所说在接触面垫一至两层大功率三极管与散热片隔离用的云母片、橡皮垫试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哪一类电热水瓶电路,这种给你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23/16/12109864_294974 ...

砂鍋這篇很經典,只要不是號稱微電腦的電熱水瓶都能參考~

微電腦的原理差不多,基本原理相同~燒水外的多餘功能就靠
電腦板來達成~如預約燒水、溫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幾天買的這顆應該也可以~
改到延長加熱電磁的動作時間就可以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 ...

感謝 philips980 大的熱情提供!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是哪一类电热水瓶电路,这种给你参考: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623/16/12109864_294974 ...

砂鍋大,太感謝您了!!  有這樣的好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砂鍋這篇很經典,只要不是號稱微電腦的電熱水瓶都能參考~

微電腦的原理差不多,基本原理相同~燒水外的多 ...

a471 大~
小弟再來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a471 大~
小弟再來好好研究研究~~~

之前還有看到純"機械式"的電熱水瓶,只有電動出水、再沸騰、燒水三種功能~

主要控制依賴溫度開關燒水保溫,出水就直接透過出水按鈕控制水泵..

网友D:
引用 楼主:
leobjient 大~
沒錯!沒錯!
小弟的用意確實如此!那如果是將延遲開關接續裸露在熱水瓶外呢?

不好意思改裝電路圖這部分我沒有說。

話說您這點子真的是不錯,但是可否考慮不要改這個部分,

因為電熱水瓶最常壞的部分其實就是上蓋因為高溫蒸氣導致上蓋塑膠零件脆化,最先脆化的地方最容易看得見的就是蒸汽孔。

我自己的電熱水瓶現在也都設定在80度保溫而已。

提供給您參考今天朋友貼在FB上面的慘況,我自己手上也有兩台鄰居汰換下來的都是壞在上蓋。

网友F:
你動手了嗎  螺絲起子 拿起來拆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鍋大,太感謝您了!!  有這樣的好文章~~~

我提供资料这种简单电路型把煮水温控器ST1从96度换为98度100度的,如果是有人值守情况下可用笨方法改手动再沸腾,从煮水温控器ST1焊两条线接个船形开关到瓶外,开关闭合就再加热,断开就停止加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砂鍋大,太感謝您了!!  有這樣的好文章~~~

给你个有再沸腾功能电热水瓶的原理图及原理解说,可通过加大再沸腾电路的延时元件C2容量来延时再沸腾时间,把C2由47μF加大到100μF或220μF即能延长再沸腾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還有看到純"機械式"的電熱水瓶,只有電動出水、再沸騰、燒水三種功能~

主要控制依賴溫度開關燒水保 ...

a471 大~
請問有關鍵字或傳送門嗎?
感謝~  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改裝電路圖這部分我沒有說。

話說您這點子真的是不錯,但是可否考慮不要改這個部分,

leobjient 大~
感謝您的好意提醒!其實這不是小弟自己要用,而是朋友要改的
當然會先將利害關係告知他,讓他自己做抉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動手了嗎  螺絲起子 拿起來拆了嗎

專炸元件 大~
功課還未作足,縮手...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有再沸腾功能电热水瓶的原理图及原理解说,可通过加大再沸腾电路的延时元件C2容量来延时再沸腾时间 ...

打破沙鍋问到底 大~
太感謝您了!不僅有電路圖還提供教程 XD
不好意思!再請問若要將"再沸騰時間"改成8~10分鐘有辦法嗎?
感謝~~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破沙鍋问到底 大~
太感謝您了!不僅有電路圖還提供教程 XD
不好意思!再請問若要將"再沸騰時間"改成8~10 ...

有电路基础的人都知道,最简单的定时电路就是RC定时电路,利用电容充电电阻放电来定时,R2是对C2充电的限流电阻,R2+R1是电容C2的放电电阻,放电大阻值回路中R2相对R1阻值很小可忽略,在C2容量不变的情况下,加大R1阻值就可加长定时时间,同样地,R1阻值不变的情况下,加大C2容量也能延长定时,当把R1电阻一脚挑开时即R1为无限大,此时定时时间最长,定时电容充满电后慢慢通过R3、VT1的BE极、R4回路及R5、VT2的BE极放电,当C2电压放到无法维持VT1导通时继电器就释放了,你也可以在R1中再串联个几MΩ的微调电阻、电位器(线性型的)调节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电路基础的人都知道,最简单的定时电路就是RC定时电路,利用电容充电电阻放电来定时,R2是对C2充电的限 ...

感謝砂鍋大詳細說明~~

网友B:
做什么用途要延时再沸腾8~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用途要延时再沸腾8~10分钟?

砂鍋大~~
除氯...

网友B:
别被所谓的“砖家”(大陆对所谓的专家的蔑称)的忽悠,氯气的沸点是零下34度,也就是说,常温下水龙头放出自来水时氯气都会自然挥发,水的沸点是100度,水煮开后,已超过氯气的沸点134度,什么氯气都挥发跑光了,水中的氧气也会挥发跑光,你可以做个实验来证明水煮开后氧气氯气跑光的实验,你把一壶水煮开后倒在盆里让其冷却到常温,然后放一尾金鱼进去,金鱼会很快窒息死亡,这就证明原来融解在水中的氧气氯气都跑光了。
水中总会有杂质,你把水在大功率电热水瓶中再沸腾8~10分钟,会蒸发掉很多水份,水中的杂质无法挥发却留在水中,相当于水中杂质被浓缩,常喝这种被浓缩杂质的水不但影响水的口感,对身体健康更不利,全世界几十亿人在用氯消毒过的自来水,就你的命金贵,纵然有极少数人得癌症,也说不清楚一定与喝煮开的自来水还残存的氯有关,关注健康的人倒是应该注意用自来水洗澡时浴室的通风,自来水一经流出就会有氯气挥发,从呼吸时吸入,也可被皮肤吸收,所以洗澡时间不宜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被所谓的“砖家”(大陆对所谓的专家的蔑称)的忽悠,氯气的沸点是零下34度,也就是说,常温下水龙头放 ...

謝砂鍋大熱心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