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g41m-p33 bios 卡在檢查usb匯流排

楼主(2015-06-21):
小弟是超新手  版上爬文過找不到有關類似的故障  故障碼停在38 CPU 記憶體等等都檢測過了  PS2鍵盤可以動作"一瞬間"   然後卡在USB    但是ctrl+home強制盲刷bios 隨身碟又會動作  也刷成功了   特來此地球問

楼主:
好像找到了   25MHZ晶振兩腳對地均無電壓  等等拆焊之後再上來報告

#########
換了另一顆   還是無工作電壓  量週遭的電阻  電壓都是對的

网友:
50% 是那顆 82801  NG 啊~~

楼主:
如果是那顆IO我就得要放棄了   小弟沒用過熱風槍

版上有大大願意教學在下怎樣拆解跟回焊嗎   小弟手頭有零件板

网友:
建議先將BIOS回復預設值..將USB隨身碟拔起來..
或是 重新刷一次新版 bios
有時候 記憶體規格不相符合也會當在那畫面...找一支標準DDR2-800 測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那顆IO我就得要放棄了   小弟沒用過熱風槍

wanjonwan大指的應該不是io吆~

楼主:
測過了   bios 盲刷也刷完了  晶振也都換了  記憶體也試了  就是卡在那裡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過了   bios 盲刷也刷完了  晶振也都換了  記憶體也試了  就是卡在那裡

楼主:
我知道是南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