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KLT-320 開機畫面怪怪的~

楼主(2015-06-21):
這到底是甚麼情形..... 開機後畫面就變成這樣子,但是有聲音是正常!!
圖一.   開機畫面

圖二.   過幾秒就變成這個畫面

圖三.  最後畫面變暗只有背光

网友:
拆開就對了

网友:
以前有遇到依樣情的有2種 1.LVDS (主板到邏輯版) 排線接觸不良
                                      2.主機板上的1.7V 2.5V (1117) 那一種穩壓IC 不良
以上僅供摻考

网友:
如此狀況,我遇到的情形也都是電源不穩及排線氧化、脫落等問題

楼主:
電源板

主機板

圖中這顆8腳IC電壓值,這樣正常嗎?!

這三腳的電壓值,這樣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