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路特ST-4鐵捲門遙控器主機,機板燒毀不明零件

楼主(2015-06-21):
請問各位大大
圖2中爆漿電容旁邊,脫皮的零件有可能是甚麼

网友A:
看起來很像電阻....
先看看版子上面的標示...

网友:
是電阻   從碳膜層 的螺旋紋來看   是低組值電阻    小於1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很像電阻....
先看看版子上面的標示...

板子的編號標示是R18沒錯

网友B:
請問旁邊是7805嗎?
會不會是第一腳輸入串聯的降壓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旁邊是7805嗎?
會不會是第一腳輸入串聯的降壓電阻?

那一顆是KIA 7805...沒錯!!
要叫樓主翻開背面拍照..答案才能揭曉!!

网友:
c2電容也凸頂了! KIA 7805可能也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