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計的認識

楼主(2015-06-22):
1.高阻計的名稱,類似功能的儀表有兆歐表/搖表/邁克表/絕緣阻抗表等.
2.英文名稱有Insulation tester/megger tester等.
3.部分儀表另有附加功能,可測試待測件的極低阻抗,故又稱為continunity tester/low impedance ohmmeter/ground resistance tester等
4.其電路原理就如同常見的電阻表,但因指針表頭偏擺需具一定的電流值(數字電表亦同),故需將電表內的3V電池,改為250/500/1000/2500V以上的高壓,藉此來測試100M到數G歐姆以上的阻抗.
5.其內部等效電路,為一高壓電源串連一電流表,再串聯一個限流電阻而成,一般此類儀表的最大輸出電流為1mA左右(滿刻度).故當使用1000V檔位輸出,可知內部限流電阻=1000V/1mA=1M歐姆.
6.儀表使用方法,請參考影片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WXE7Cs86Ww

网友:
這個我常用
用來測量馬達線圈對地阻值

楼主:
底下影片介紹如何使用高阻計測試一顆故障的3相馬達,使用高壓測試時,存在嚴重漏電現象,但在使用低壓(如同一般常用的電表)測試,確會是正常現象.

网友:
獲益良多,謝謝分享

网友:
原來如此 !

网友A:
沒有字幕,也沒有聲音,小弟無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字幕,也沒有聲音,小弟無能,看不懂

可開啟英文字幕,原本就有英文發音.是想要改成中文環境?

网友:
可惜沒中文字幕~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