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LCR 量L, 不歸零

楼主(2015-06-22):
量L, 不歸零, 難怪最近老是量錯算錯
看起來偏了, 最低檔200uh, 4.7uh 偏移起碼, 他說準確度:±(5.0%讀值+3位)
有人知道怎樣調整嗎
電話問了自己不能調,説如果要修的話2-3禮拜,或許是寄到漳州東方

LCR 24CS

LCR 24CS

网友A:
這是短路接線後的數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短路接線後的數值 ?

是的
所以才叫做不歸零

网友A:
嗯,那應該是正常的,這表好像沒有歸零功能,使用最低兩檔測量電感值時,要先短接接線,測試時減去短接值。
這邊有個說明書,可看看
http://shop.cpu.com.tw/html/823/CHY-24CS.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那應該是正常的,這表好像沒有歸零功能,使用最低兩檔測量電感值時,要先短接接線,測試時減去短接值。 ...

應該就是這段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就是這段話了....

新買的時候不會這樣, 因為習慣買電表都這樣基本測試, 就像買三用電表都測一下OHM檔是否歸零一樣
......不是遇到狀況, 還真的不會看說明書, 其實會問, 不是沒看過說明書, 是因為 20mH, 200mH 一樣不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