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D-39KA1畫面白化有線條保固內被判定人損鑑定

楼主(2015-06-22):
各位前輩好:

       好友家的電視故障.因為還在保固內我要他們送修.結果從澎湖寄到高雄被判定有水漬

廠商說這不在保固內.底下照片為廠商處理時拍照的.我質問他們這面板外面還有鐵框.我就

算對電視噴水應該也流不到那.所以各位前輩麻煩可否給意見嗎?是廠商推拖之詞吧!電視還

有一年才過保.我不甘願替人討公道的!

网友:
有碰到類似案列,尤其是位址板朝下安裝的機型,液體噴到螢幕往下滴...久了就GG了...

网友:
可能要問你朋友才知道正確原因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覆
今天接到該公司主管打電話來解釋
他說這款面板位址板朝下.所以若用濕抹布擦沒擬乾就會這樣了
我詢問我朋友他才驚覺事態嚴重.因為他不知道會這麼嚴重
所以也只好自己認賠了!
最後拜託五燈大版主刪除這篇.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覆
今天接到該公司主管打電話來解釋
他說這款面板位址板朝下.所以若用濕抹布擦沒擬乾 ...

給你一個方向 LED 都是這種設計居多
這種故障  LG最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兩位大大的回覆
今天接到該公司主管打電話來解釋
他說這款面板位址板朝下.所以若用濕抹布擦沒擬乾 ...

給你一個方向 LED 都是這種設計居多
這種故障  LG最多...
版主幫忙刪了這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你一個方向 LED 都是這種設計居多
這種故障  LG最多...
版主幫忙刪了這留言

謝謝beer大指導!

网友:
所以我一律不用水清潔面板,免得有這種意外

网友:
很多人多認為凡事要用濕抹布擦東西才會乾淨&灰塵才清的乾淨

其實以現今來說電視基本上距離人有一段距離,根本不需擦面板僅需要用除塵紙or雞毛撣"除塵"即可,所以觀念要改改

PS:除非小朋友手X,亂摸!

至於電腦用的螢幕距離近,就得定時擦! Why? 口水 and 不明液體....這些多會噴到螢幕上

PS:另外,電子產品保固期年限,基本上多是將,金門&馬祖&澎湖..這些外島給排除在外,這些地方並沒有所謂的全機三年保固

网友:
憑心而論~
類似這類的案例,如果,你是經銷商。
如果你看到有人送來一台機器,拆開來,裏面是這個樣子。你會賠嗎?

可能,會直接賠的理由,會有,但都是不想太計較吧。
有時,我們換個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你的對方,碰到這種狀況,會怎麼做?
其實,大廠在處理這些事,通常認定上不會抓的太硬,除非是常常有人為刻意的狀況。
想一想,其實人家也沒太多理由故意為難。
氣就消了。

网友:
我認為這篇不必刪,理由是沒遇到的朋友,遇到類似的問題就有答案了。

而且,我之前發過一篇狀況類似,也是位址板在下方,在保內遭貓尿毒害掛點。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103&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