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寶烘碗機不過電

楼主(2015-06-22):
量變壓器一端沒電壓,疑似變壓器不過電,
變壓器沒有看到規格,編號NHY-28有問過華祐微電腦(製造商),他們不願意提供
請問有辦法知道規格嗎?

CE0682

CE0682

网友:
由你提供的圖檔的電路板~~只有看到輸入標 AC  ~ 並沒有看到DC

你說的因該是高壓線圈吧!

网友A:
看看變壓器右邊...那2顆電解電容的耐壓...

反推回去....大概就能知道...變壓器的輸出(不會超過??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變壓器右邊...那2顆電解電容的耐壓...

反推回去....大概就能知道...變壓器的輸出(不會超過??V) ...

那兩顆電解電容470uF/25V,所以是AC110轉DC25V嗎?

网友B:
ahdeng大!!

根據經驗,這種東西不過電,7成機率是  RELAY 壞了!!

RELAY內部接點接觸不良或是電磁鐵,斷線!!

建議先拆RELAY來測一下再查其他問題吧!!!

网友:
再來一張反面pca的銅箔線路圖 跑一下就更清楚了!

PIN1腳(AC1)發黑了 ! 母PIN是否接觸不良 ,電沒來!?

网友:
變壓器兩端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兩顆電解電容470uF/25V,所以是AC110轉DC25V嗎?

變壓器故障的機率很小...一般外表都會有明顯痕跡...

板子上面有個DOOR SW...若不短路...會過電嗎??...

還是先把板子正反面拍照上傳...

這樣隔空抓藥...大家很難幫您...對症下藥..

网友:
您的變壓器輸出應該是接橋整,再作為MCU跟RELAY用,建議您撕開MCU貼紙跟看RELAY電壓,就能知道變壓器規格

就像樓上的建議,這個東西幾乎不會壞,請您測橋整輸出電壓

网友C:
沒有電路板背面照片, 也沒有完整的照片... 連量哪邊也沒說清楚; 那就來隔空抓藥, 大家一起猜!
可能是錫裂或氧化空焊

另外詢問樓主, 那張CE0682的照片是做什麼用的? 記憶中這號碼應該是歐盟通訊產品的認證, 應該與這無關吧!
還有一事, 您在標題沒有加註型號!

网友:
查一下橋式整流器有無輸出電壓,如果沒有應該是變壓器壞了。

网友D:
板子上有印
1. AC1
2.AC COM
3.HEATER
4.UV LIGHT
個人認為(只是個人認為) 那二個 RELAY 一個應該是控制 HEATER 一個控制 UV LIGHT  一般 RELAY 大多是 24V 或 12V 控制 而濾波整流電容 耐壓只有25V不大可能是 24V 很容易超過電容的耐壓值  我猜應該是 12V的 RELAY 整流後的 DC 應是 12V 上下
但是 誠如 上面大大 所說 變壓器 故障機率不大 應該是 空焊 錫裂 斷銅 建議 先補焊 再仔細看一下 有無斷銅
預祝完修

楼主:
補充說明型號: 捷寶JDD-1188
附上背板線路圖,不過我想先替換兩個Relay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電路板背面照片, 也沒有完整的照片... 連量哪邊也沒說清楚; 那就來隔空抓藥, 大家一起猜!
可能是錫裂或 ...

我也不清楚怎麼會有CE0682的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充說明型號: 捷寶JDD-1188
附上背板線路圖,不過我想先替換兩個Relay試試看

在AC送市電的條件下, 請問您用電錶交流檔位量1-2的電壓是多少? 3-5的電壓又是多少?

网友E:
3,5左邊4顆1N4001組成橋整有輸出電壓嗎

樓主您的敘述是不過電,是否上電後所有LED都不亮,而且按鈕沒反應

如果是而且橋整有輸出電壓,全板補焊後症狀依舊,建議您MCU旁震盪器跟小電解電容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C送市電的條件下, 請問您用電錶交流檔位量1-2的電壓是多少? 3-5的電壓又是多少?

接點1-2為AC110V左右
接點3-4-5全部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E:
3,5左邊4顆1N4001組成橋整有輸出電壓嗎

樓主您的敘述是不過電,是否上電後所有LED都不亮,而且按鈕沒反應

1N4001兩極體完全無輸出電壓
正常上電時,Door LED會亮
不過電意思是Door LED不亮,完全量不到DC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上有印
1. AC1
2.AC COM

Reley料號為oje-ss-112hmf
10A,250VAC,12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deng大!!

根據經驗,這種東西不過電,7成機率是  RELAY 壞了!!

換了兩顆新RELEY,結果一樣不過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點1-2為AC110V左右
接點3-4-5全部為零

DEAR
  變壓器 五個焊點而已 拆下來量 3-5 有無斷路(電阻無限大)如果是 還真的是變壓器燒了  不過機會真的不大

网友:
請問 開關有檢查過嗎?

先從基本的物件先查起,會比較快找到故障喔!!

另外可以嘗試拆掉變壓器,直接用電供,給橋整輸出端供電,看看電路運作是否正常,用以判斷變壓器好壞

RELAY 沒動作,  你要看一下  電磁鐵的供電是否正常,若電磁鐵無電,當然  RELAY就不會動嚕!!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AR
  變壓器 五個焊點而已 拆下來量 3-5 有無斷路(電阻無限大)如果是 還真的是變壓器燒了  不過機會真 ...

解焊後量3-5腳結果是0歐姆(短路),這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故障的機率很小...一般外表都會有明顯痕跡...

板子上面有個DOOR SW...若不短路...會過電嗎??...

DOOR SW是連接門的開關,用來偵測門是否有關緊,關緊後才開始烘碗!

楼主:
剛把解焊下來的變壓器回焊後就正常了,感謝各位的回覆和意見!!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