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房鑰匙歸定位,如何啟動了客房電源!

楼主(2015-06-22):
那日南下台中參加喜宴, 下塌台中新福商務飯店 http://sinfu701.asuscomm.com /
上了樓,進了客房。 鑰匙歸定位 ,啟動了客房電源, 被提及了電源總開關是如何被啟動的?
好奇心害死了一隻瞄。 就開始熟門熟路的把牆壁上,遮醜的壁掛畫下總開關給打開來。
結果在總開關箱內除了有兩個2P NFB和兩個1P NFB外,就是一只SSR。
果然和先前想的差不多 。
就是這樣兜一兜線路。 客房鑰匙歸定位就能啟動客房電源了!
SSR分享!

SSR

SSR

网友A:
還少了一個電源變壓器

SSR的輸入是低壓直流
房卡插座內有一個微動開關

网友:
職業病啦,偶也是,都會四處注意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少了一個電源變壓器

SSR的輸入是低壓直流

總開箱內沒看到低壓直流電源變壓器。
不知它的低壓變電系統放在何處!
在天花板有一維修孔。
猜想從天花板,低壓直流電源到房卡插座 到SSR的輸入。
兜一兜線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總開箱內沒看到低壓直流電源變壓器。
不知它的低壓變電系統放在何處!
在天花板有一維修孔。

誤會大了...

這顆 SSR 型號 SSR-40AA, 是單相AC觸發AC固態繼電器, 輸入規格是 80-250Vac, 所以沒有電源變壓器...

規格參考:http://www.fotek.com.tw/pdf/2013515_41511172.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誤會大了...

這顆 SSR 型號 SSR-40AA, 是單相AC觸發AC固態繼電器, 輸入規格是 80-250Vac, 所以沒有電源 ...

長知識了
第一次看到這種規格的SSR

网友:
這是現在的作法
  那以前怎麼控制的
    以後怎麼控制會更好

网友:
哈!!
我之前去motel!!!是還很無聊的幫對方把電視修一修...

看來有太多的職業病也不好

网友:
當年考駕照時我利用空擋幫教練把準備考試的車給換換機油~~火星塞~空濾等等...

剛好他們有配件而且有工具....教練經常讓我練到給對方坐熱椅..

网友:
哈哈~我也來KUSO一下~
上次幫美眉修電腦時,順便幫美眉檢查一下各個接點及SENSER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