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is ms-7528可上電無法開機

楼主(2015-06-22):
各位大大您好:
小弟的msi ms-7528可上電風扇有轉動但無畫面顯示,將ram及顯卡拔除無嗶聲~~
量測cpu的場效應管電壓為0v,北橋晶片有點溫度,研判可能有短路現象,請問接下來要如何查找,
希望各位大大賜教~~謝謝!

网友:
先把藍色 680 4v 電容換掉再說~~

网友:
看完以上你量測的電壓後.如果是我.會直接找CPU電源管理IC的EN腳(開啟訊號).請參考

网友:
很明顯PWM沒工作,CPU核心電壓無輸出~~檢查一下那三相場效電晶體有無擊穿短路的

你ATX12V打對地電阻沒?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680u/4v電容己全更換過了~~狀況依舊
CPU電源管理IC,20pin VSEN:0.02V 17pin OUTEN:1.9V~~不知此值是否正確
cpu裝上,下管mos D-S阻值7Ω。cpu未裝下管mos D-S阻值16kΩ。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將cpu 三相場效應管全部拆下量測都正常,但量測680u/4v (+ -端)接近短路 7Ω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將cpu 三相場效應管全部拆下量測都正常,但量測680u/4v (+ -端)接近短路 7Ω

裝上cpu,量到的內阻就是cpu內阻啊,那個阻值不高應該是正常的

网友:
應該拆下MOS來確認有無擊穿~~~去爬文就知道如何檢測

如果MOS都無擊穿,那就得確認PWM晶片工作條件滿足了...

楼主:
本想次棄的~~後來再試試發現是PWM電源出了問題!!
12V的線路斷了~~補焊完後CPU CORE電壓0.8V左右測試OK
感謝各位大大的賜教~~Thank You~~~

12v斷路

12v斷路

cmos

cmos

win

w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想次棄的~~後來再試試發現是PWM電源出了問題!!
12V的線路斷了~~補焊完後CPU CORE電壓0.8V左右測試O ...

板子上面的1000uf/10V電容好發凸頂, 最好也全部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的1000uf/10V電容好發凸頂, 最好也全部更換,

1000uf/10V電容都己更換為新品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