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 3.3V及5V基礎電壓不出~

楼主(2015-06-24):
不好意思又來請教各位了
小弟這台是上電待機電壓是0..00A....
按開關沒反應....
量電感PL6_3.3V跟PL7_5V基礎電壓沒有...
上電前打阻值都沒短路現像
上電後PU5_11腳呈短路狀態
換了PU5後一樣....再把PQ16跟PQ18換掉也一樣EC跟BIOS刷過了....
測量PU5所有電壓看了老半天實在是不知道哪裡有問題導致電壓不出來

麻煩各位前輩指導一下...

Acer LA-7912P.pdf (1.03 MB, 下載次數: 140)

网友A:
您好:
這台在下修過,但它是開機跑至0.38-0.39A 間重開 察其因: RAM +1.5V 輸出只有0.5V.
您這台狀況不同是+3Valwp, +5Valwp 不輸出

1.請問RT8205它是新品?
2.查RT8205 PDF  ,  RT8205L VREG5 To BOOTx 內部阻抗是20歐,
3. BOOT1為5V 自己的升壓腳位 應5V或以上  4.5V偏低,查fb1的反馈上 回路電阻看看!

這是RT8205 文件:
VIN有19V,REF有2V,VREG3有3.3V,VREG5有5V,BOOT1為5V自舉升壓腳4.5V
(應該為7——10V左右,師哥告訴我只要大於5V也行,這個明顯不正常),
BOOT2為3.3V自舉升壓腳為5V,判定正常。
其餘EN為19V,ENTRIP1和ENTRIP2無電壓,還有SKIPSEL無電壓。最終判定芯片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這台在下修過,但它是開機跑至0.38-0.39A 間重開 察其因: RAM +1.5V 輸出只有0.5V.
您這台狀況不同是 ...

感謝rrb560925大大的回答
我再換一個晶片就好了..
現在3.3V和5V都出來了..
不過不開機....昏...
繼續奮戰中....
謝謝~~

网友B:
如果基本電壓都出來了不開機,BIOS你之前已經刷過可以考慮刷回來原本備份的看看
版號不同BIOS也有可能不同1.0 2.0 EC KB9012要用轉卡讀出燒入
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基本電壓都出來了不開機,BIOS你之前已經刷過可以考慮刷回來原本備份的看看
版號不同BIOS也有可能不同1. ...

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先前燒BIOS時都有先備份原來的
有把EC跟PCH的BIOS都燒回原來的
EC的BIOS有另外一個1MB的BIOS芯片
EC的ROM應該不是像聯想某些機種直接把ROM燒在KB9012裡吧??
弄一弄還是一樣不觸發
都沒任何電流....
另外請教
看線路圖後EC跟PCH的BIOS供電都是+3vs...
而不是+3VALW...
也就是說需開機觸發後+3VS有供電二個BIOS才有動作是嗎??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先前燒BIOS時都有先備份原來的
有把EC跟PCH的BIOS都燒回原來的

這是Q5WV1--LA-7912P--REV.2.0
kb9012
順便問一下機子有待機電壓嗎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先前燒BIOS時都有先備份原來的
有把EC跟PCH的BIOS都燒回原來的

這一款的EC是帶程序的,所以EC BIOS跟主BIOS都是電源啟動後才動作,更換PU5正常後待機的3V/5V有以後,可查EC的待機條件跟按電源後的動作推演,一般3V/5V會壞大都後級有短路或跳保護,加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Q5WV1--LA-7912P--REV.2.0

kb9012

獅子魚大大您好..
我的電供器只到小數點2位..
待機電壓只顯示0.00A...
提供給您參考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
不過我好像沒有可以燒錄KB9012的座子=.=
另外一個我再試試看..謝謝~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款的EC是帶程序的,所以EC BIOS跟主BIOS都是電源啟動後才動作,更換PU5正常後待機的3V/5V有以後,可查EC ...

abist大大您好
感謝您的指導
我再依照您說的方向去做檢查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