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的LED電視型號HD-42DC1畫面故障抖動

楼主(2015-06-24):
HERAN的LED電視型號HD-42DC1畫面故障抖動
畫面圖案
電源板
t-com圖
訊號板
全版畫面

經由量測電源板電壓都正常,但t-com電壓會跳動,那請問要在量測那邊才能夠知道異常的地方。
這個狀況我比較少學到,可以請教大家幫忙,謝謝。來自圈子: 痞酷網液晶維修大聯盟|LCD維修|液晶電視維修

网友:
t-con 那個電壓會跳動?

斷開 t-con 到面板的軟排再量,看那個電壓會跳動!

楼主:
我有把軟排線拔除一邊,左半邊是正常的,再換另一邊軟排線插上去就故障了,我的判斷是另一邊的t-con或是fpc故障

楼主:
把t-con的軟排線移除左邊畫面正常,請問前輩如果要查問題的話是要檢查t-con紅色部分嗎?還是要拆到fpc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t-con的軟排線移除左邊畫面正常,請問前輩如果要查問題的話是要檢查t-con紅色部分嗎?還是要拆到fpc呢?

面板鐵框拆開應該會看到故障處

网友:
  鐵框拆開  用電表去量測  答案就出來了  這基本上可以完修

拆就對了

网友A:
2012年11月出產~~這台全機保固三年

保固內的機器~為何要自己動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2年11月出產~~這台全機保固三年

保固內的機器~為何要自己動手呢?

HERAN機子保固不一定.遇到特價就變一年保多的是.

楼主:
如果位址板到玻璃的線燒斷了還可以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