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5P41D 不跑碼維修

楼主(2015-06-24):
主機板型號:  P5P41D

故障狀況:有過電.不跑碼.無RESET

故障分析:先檢查電源是否正常.但..從那裡下手最有效率.我覺得是....CPU電壓

處理過程:

主機板型號:  P5P41D

不跑碼.無RESET

剛才說了:直接從CPU電壓下手.今天我們就稍為進階一下.不要再量一堆電壓.落落長了

CPU 電壓...0V.當然不正常.CPU要有電壓.必須RAM.北橋.匯流排電壓都正常後才可能有.那直接跳到RAM1.8V去

RAM供電0V.不正常.應該為1.8V.那~是源頭沒來還是後端拉低.測量此端點的對地阻抗

對地阻抗為....短路...此1.8V主要供應 RAM及北橋...北橋...北橋.因為很重要所以講三次.有些好朋友已經猜到發生什麼事了
提示1.有個東西叫做"靠不住
提示2.這是華碩的一點小小心意
提示3.保溼護墊....有一些離題了.趕快拉回來
.
.
.
.
.

這畫面大家應該超不陌生

仔細看.上面的MLCC已經微微生鏽了

測量看看.短路了

將可疑的MLCC拆除

回到RAM 1.8V處再次測量.已經沒有短路

這邊最難的大概就是補這13顆MLCC

散熱處亦做清潔

上電測量 1.8V出現.此時其實已經開始跑碼.再去量什麼CPU 電壓好像是多餘的

完修.打完收工.若有錯誤請記得提醒我.謝謝

网友:
好文~要推

网友A:
我一直以為,北橋供電只有cha fan旁的那個mos

网友B:
請問大大補北橋上那13顆MLCC的容值是多少?

网友C:
你去哪生那幾個MLC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為,北橋供電只有cha fan旁的那個mos

北橋的電壓.我剛好知道幾組.獻醜一下 有1.8V(北橋與RAM的部份)  1.25V(本身核心電壓)  3V(小部份用到)  1.2V(匯流排電壓也進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補北橋上那13顆MLCC的容值是多少?

真不好意思.我是直接拆料板.所以也沒去量.所以也不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哪生那幾個MLCC啊?

呵呵.小弟人緣不差.偶爾會有大大給一些料板.有用到時就可以拆來用.這MLCC我還真不曉得要到哪買^_^

楼主:
感謝推文喔.

网友D:
我懷疑這種MLCC應該是INTEL特製的,體積小、容量大又是應用在大電流場合

网友E:
LZ請問你有試過,MLCC拆掉不接,可以正常work嗎?

网友F:
小弟試過MLCC拆掉不接,可以正常進BIOS,不過還沒試上HD裝OS

网友G:
拆掉的MLCC 都是導通的嗎?不上會不會也可以跑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懷疑這種MLCC應該是INTEL特製的,體積小、容量大又是應用在大電流場合

嗯.非常認同.畢竟intel執業界之牛耳.有什麼高規格產品都不足為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請問你有試過,MLCC拆掉不接,可以正常work嗎?

沒有試過呢.下次若修自己的板.有機會我試試 我猜測應該會work.只是穩定度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掉的MLCC 都是導通的嗎?不上會不會也可以跑馬啊

沒有試過呢.下次若修自己的板.有機會我試試

网友H:
呵~~C大比較有良心,還會補上去,我都不補,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非常認同.畢竟intel執業界之牛耳.有什麼高規格產品都不足為奇了

這些是LOW ESL capacitor ,改善高頻的雜訊 提高產品穩定度

http://www.ttiinc.com/object/mur ... .html?utm=muratanav

http://psearch.en.murata.com/capacitor/lineup/lll/

http://product.tdk.com/en/produc ... eemc_product_0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C大比較有良心,還會補上去,我都不補,照用~~

各位朋友大家好.此wanjonwan大大就可以證明.沒有裝也能work.真謝謝你解決了很多人的疑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試過MLCC拆掉不接,可以正常進BIOS,不過還沒試上HD裝OS

嗯.wanjonwan大大就照用.真厲害

网友I:
學習了 好文大推 chiyimonitor大果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學習了 好文大推 chiyimonitor大果真厲害

客氣了.謝謝你回應

网友J:
謝謝大大的分享,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謝謝大大的分享,學習了!

不客氣.謝謝喔

楼主:
今天又抓到技嘉的板子.結果更嚴重.北橋沒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抓到技嘉的板子.結果更嚴重.北橋沒救了

BGA~BGA~BGA~BGA~~

网友:
謝謝版上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
燒毀了北橋?

楼主:
將MLCC拆除後.一樣短路.細細看還滿嚴重的

楼主:
將MLCC拆除後.一樣短路.細細看還滿嚴重的.北橋換掉.應該就好了

网友K:
換北橋有點難.但是對C大應該不難吧!有個疑問北橋MLCC,不裝_會不會撐不久,燒北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換北橋有點難.但是對C大應該不難吧!有個疑問北橋MLCC,不裝_會不會撐不久,燒北橋 ...

沒裝.我覺得應該不至於燒北橋.也許會影響穩定性

网友L:
感謝分享~  那些海綿真的是陰謀,  如果像NB貼耐熱絕緣膠片 就沒事

网友M:
雖然沒玩過主機板,但看板大維修文就看的蠻爽的,自己是有幾片掛掉的主板,找個時間再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謝分享~  那些海綿真的是陰謀,  如果像NB貼耐熱絕緣膠片 就沒事

但~ 設計者有可能是無心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雖然沒玩過主機板,但看板大維修文就看的蠻爽的,自己是有幾片掛掉的主板,找個時間再來試 ...

期待你發文喔.若有問題盡量上來問.記得要有圖.這裡的朋友都會很願意提供意見的

网友N:
MLCC怎么会这么容易坏掉呢?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N:
MLCC怎么会这么容易坏掉呢?想不通。

MLCC故障原因.帖子裡有提到.並說明.請在看一次文.應該就發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