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洋冷凍櫃故障燈的排除方法

楼主(2015-06-24):
請問三洋冷凍櫃今天忽然亮紅色警示燈
請問各位前輩是哪裡故障呢??

壓縮機都有動  散熱風扇也有動

网友A:
電路圖看到眼睛會壞掉~~幫不了你

网友:
可以在說明仔細嗎 ?!

网友:
沿著線找不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今天忽然紅色警示燈亮起 上面符號顯示警示 不知道是哪裡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看到眼睛會壞掉~~幫不了你

大大 已經補上詳細圖了噢~不好意思 手機有點差

网友:
會不會冷
如果會冷看溫度夠不夠低
不能達到你設定冷度----------------就是製冷故障
有可能漏冷媒

网友:
看電路圖
該警示燈是由調溫器所控制的

所以檢查溫度是否過高或過低
連續運轉開關是否有按下

楼主:
了解~今天業主說溫度有調低指示燈就忽然亮起了

楼主:
把機器整台拖出去清洗裡面放置4小時燈就不會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機器整台拖出去清洗裡面放置4小時燈就不會亮了

拖出去 嚕一嚕 刷一刷 就乖乖的了n_087|

网友:
看了線路圖沒有自動除霜迴路,調溫器有兩段,應該是結霜太厚使第二段導通才會亮警示燈
,把霜退掉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