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6-25):
此篇介紹微波是如何將食物加熱的主角,片中更利用了乳酪來驗證微波的頻率數值,讓大家來複習一下國高中的物理現象與公式吧.

网友A:
真的長知識了... 難怪所有品牌的傳統微波爐都會配有轉盤, 這樣才會均勻受承微波~~

新的水波爐也有微波功能, 可是卻沒有轉盤, 不知它的結構怎弄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長知識了... 難怪所有品牌的傳統微波爐都會配有轉盤, 這樣才會均勻受承微波~~

新的水波爐也有微波功能 ...

為了食物能較均勻受熱,除了轉盤功能外,食物也要調整至不同位置.

网友B:
話說 山不轉路轉...
一個是轉動食物, 一個就是"轉動" 頻率或相位(如果可以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話說 山不轉路轉...
一個是轉動食物, 一個就是"轉動" 頻率或相位(如果可以話) ...

都普勒效應??

网友:
這5分鐘還真精華
頻率 波長 時間 空間 電波在空間的運動
電波與物質間的運動   共振效應 共振生熱 : 發生分子之間的事

其中 分子振動  跟原子鐘有關    還有物質有關    (原子核大部份是空的)
頻率 波長  空間  跟RF   還有天線長度 有關   1/2波長

网友:
如果了解影片中講解的原理,不難理解,為甚麼市面上絕大多數的微波爐尺寸都差不多。因為要讓微波在爐內共振。如此一來,效率最大。如果尺寸無法達到共振的長度,那麼微波就會在爐內產生相減性干涉,造成能量損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