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早期飛行紀錄器內部結構

楼主(2015-06-25):
飛行紀錄器又稱黑盒子,一般安裝於飛機靠近機尾部位,底下影片介紹早期的黑盒子內部結構,請欣賞.

网友:
現在應該用 FLASH 來紀錄吧!!

网友:
應該不行, 我不知道 flash 可以耐多少高溫, 最重要是數據可以被讀取
裡面有提到, 當溫度高到一定程度, 表面會形成一個氧化膜, 以防止繼續氧化

网友:
可能新型客機也有採用flash做紀錄了
在下常看到空中浩劫的節目在拆解黑盒子的畫面都有片機板
蓋了一層膠 不曉得是什麼

現在飛機功能越來越多 紀錄的資料也越多吧
可能剩下座艙的聲音是用磁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