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4吋電源板改外接高壓板

楼主(2015-06-25):
請問我有一台24吋要改外接高壓板,12V的電源要從哪裡接出會比較好?原本有的高壓負載的要從哪裡截斷?

補一張較清楚的

補一張較清楚的

网友:
是我會直接改LED套件組,小巧方便又省得日後增添麻煩.

楼主:
我就是要改LED燈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要改LED燈條的~

你可以先參考A大這篇,站上搜尋一下還蠻多實例的.
要先知道那幾條線的位置,你這P+I板沒給型號,除非有碰過,否則實在不太敢亂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highlight=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