紋波電流 -電容

楼主(2015-06-25):
因為在逛各位大大的維修經驗,發現一些專有名詞是之前小的不讀書沒學好,所以專門查了一下

引用網址::http://www.labtud.com/article-1399265-1.html
三太子維修經驗::http://bbs.pigoo.com/thread-56042-1-1.html

紋波電流
      紋波電流或電壓是指的電流中的高次諧波成分,會帶來電流或電壓幅值的變化,可能導致擊穿,由於是交流成分,會在電容上發生耗散,如果電流的紋波成分過大,超過了電容的最大容許紋波電流,會導致電容燒毀
      額定紋波電流 IRAC
      額定紋波電流 IRAC 又稱為最大允許紋波電流其定義為在最高工作溫度條件下電容器最大所能承受的交流紋波電流有效值並且指定的紋波為標準頻率一般為 100Hz--120Hz 的正弦波
      紋波電流在這裡指的是流經電容器的交流電流的 RMS 值其在電壓上的表現為脈動或紋波電壓電容器最大允許紋波電流受環境溫度電容器表面溫度及散熱面積損耗角度或 ESR 以及交流頻率參數的限制溫度是電解電容器件壽命的決定性因素因此由紋波產生的熱損耗將成為電容壽命的一個關鍵參考因數
      在一些資料中將此二者稱做漣波電流和漣波電壓其實就是 ripple currentripple voltage 含義即為電容器所能耐受紋波電流/電壓值 它們和ESR 之間的關係密切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示
      Urms = Irms × R
      式中Urms 表示紋波電壓
      Irms 表示紋波電流
      R 表示電容的 ESR
      由上可見當紋波電流增大的時候即使在 ESR 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漣波電壓也會成倍提高換言之當紋波電壓增大時紋波電流也隨之增大這也是要求電容具備更低 ESR 值的原因疊加入紋波電流後由于電容內部的等效串連電阻ESR引起發熱從而影響到電容器的使用壽命一般的紋波電流與頻率成正比因此低頻時紋波電流也比較低
      電解電容的損耗因子其與 ESR 有關隨所施加電壓的頻率不同而不同故電容的紋波承受度不簡單是一個固定量跟其紋波頻率還成正相關關係規格書目中提供的某一數值往往指的是 100 或 120 Hz 的頻率或是一些特定的頻率條件下對於其它頻率情況規格書通常會提供一個轉換因數
      額定紋波電流是在最高工作溫度條件下定義的數值而實際應用中電容的紋波承受度還跟其使用環境溫度及電容自身溫度等級有關規格書目通常會提供一個在特定溫度條件下各溫度等級電容所能夠承受的最大紋波電流甚至提供一個詳細圖表以幫助使用者迅速查找到在一定環境溫度條件下要達到某期望使用壽命所允許的電容紋波量

网友:
對 我在那篇說的就是這個 所有電容都會只是每種電容特性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