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個二極體的正確規格

楼主(2015-06-25):
這個二極體上面寫188 , 請問各位前輩知道這個規格是多少。

网友:
188 or  18B
看本體大小 及 印字方向  很像rohm
有mtz SERIES (blue) 但不常見
比較常見 mtz j SERIES     (黑色)
以上  rohm dip產品 皆停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18192265

http://pdf.datasheet.su/rohm/mtzjt-7718b.pdf

可以查 後端要保護的ic 最大操作電壓 來猜測zener 規格

楼主:
感謝duncan兄回復
聽你這麼一說比較像18B
這是一個汽車儀表板亮度調整開關,
該不會是12V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