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2230S 無背光

楼主(2015-06-25):
小弟有一台HP 2230S 開機有畫面無背光, 想說這問題不大(後來才知道是我太天真了....)

有畫面無背光

有畫面無背光

於是直接換高壓條 -> 一樣無背光
再換面板 -> 還是無背光....
這才想到要先量電壓, 也確認排線無斷

輸入端電壓

輸入端電壓

因此請教
1. 是否有2230S的電路圖? 我想查一下訊號.
2. 正常狀況高壓條輸入端電壓要怎樣才正常?
3. 看過板上大大有人會先測試燈管, 我有多一根高壓條, 請問要怎樣改裝才能做為測試燈管使用.

先謝過大家了!

网友:
HANGZHOU 1.0_MB_SW_MV_BUILD_0619 6050a2200001-mb-A03 A02 hp2230s CQ20.pdf (828.44 KB, 下載次數: 96)

网友:
換過高壓板和面板,
也確定排線正常,
剩下就是主機板故障了

网友:
請問您的高壓條有進啟動訊號嗎,主機板LCD背光開關有沒有試過

楼主:
感謝大家回應, 今天晚上回家後我再查查線路.
不過就電路圖跟我量的電壓比對, INV_PWM_3, L_BKLT_EN 這兩根至少有一根訊號有問題.

楼主:
先謝過獅子魚大的電路圖

追了一下訊號, PWM 輸出一直為0
而且似乎是直接接到北橋, 中間並無其他元件. 是否意味著北橋故障呢?

補充內容 (2015-6-27 04:23 PM):
有沒有痞大可以給個建議接下來要往哪查?

楼主:
幾天下來沒甚麼進展, 再請教各位痞大,

1. L_BKLT_EN 我量到大約 3.5~3.8V, 請問是否正常? 若否, 電壓要到多少才合理?
2. 一般筆電蓋上螢幕時, LCD 會關閉, 請問系統是關掉 L_BKLT_EN 還是 INV_PWM_3 ?
3. 一般筆電蓋上螢幕有一個機械式微動開關, 但是HP 2230S 我找不到, 請問他是如何動作?
4. 由於 INV_PWM_3 一直是0V , 我能不能在高壓條上直接短路 L_BKLT_EN & INV_PWM_3, 讓燈管恆亮?
    這樣電壓會太高或太低嗎?

先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幾天下來沒甚麼進展, 再請教各位痞大,

1. L_BKLT_EN 我量到大約 3.5~3.8V, 請問是否正常? 若否, 電壓要到 ...

空焊也有可能,
斷線直接短路3v可全亮

网友:
LID SWITCH
圖紙53頁
休眠開關
霍爾開關屬於磁感應式可以先拆除看背光有沒有出來

楼主:
因為小弟是下班後才有時間搞筆電, 加上最近加班加得兇, 所以遲遲沒有更新....

最後狀況如下:
1. 休眠開關確認是OK的, INV_PWM無訊號跟這邊無關
2. 小弟選擇跳開PWM線路, 高壓板端短路 L_BKLT_EN / INV_PWM_3, 讓燈管恆亮
3. 原本面板燈管部分是壞的, 最後換上另外一塊面板

目前就先這樣擋著用囉, 多謝大家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