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獻曝:放大版雷射雕刻機分享

楼主(2015-06-25):
先前在IKURA大的協助下完成了 光碟機架構的光雕機,這在網路上很多同好都有展示

因為光碟機的行程比較小,加上原先的目標是要做一個用來開孔機箱的三軸雕刻機,從來沒接觸過CNC 雖然修了幾十年的機器設備,但是隔行如隔山,利用這樣的進階動作,慢慢摸索三軸雕刻機的相關知識與經驗 如 G 碼...

經驗上想到的東西就只有印表機和掃描器,只是以前因為太多了都把他給拆了"環保"去了!! 還好在回收場看到一台被拆開的古董掃描器,趕快把他帶回家,到家才發現馬達沒拿到,還好幾天後回收場還是找回"他"!!  上面的部分呢? 後來想到用印表機的機構來做(走一步想下一步)因為我只會用步進馬達而印表機都是 DC馬達加上光學解碼器,於是找一個步進馬達把他裝上去(算是幸運吧!) 馬達的驅動電路沒有使用光雕機的步進馬達驅動電路,因為怕馬達大小差很多所以就另外找個驅動電路,剛好以前在回收場有收到驅動IC              兩個馬達的內阻不一樣相同的電路,馬達內組小的(3歐姆) 需要裝上散熱片,使用電壓12V 應該是內部的PWM電路設計的不錯吧!!
   前幾天看到 牛大的文章用光碟機雷射頭來燒木頭,我就問他電流多少,因為我的電路算是抄他 LM317 恆流模式電阻 5.6R實測使用電流 228mA,只是我的光碟機雷射頭亮度還是不行,於是今天借用上次買的套件雷射頭(效果真的不一樣) 終於可以刻出圖案了,現在算是第一步因為我使用的 INKSCAPE 的程式G碼一樣,只是我把步進馬達驅動的驅動模式改變,這等同放大了N倍!!

放大版外觀

控制電路 阿督諾 巫諾(UNO) 程式都是現成的

雷射驅動使用一個 MOS 和5.1K電阻+ LM317 & 5.6R恆流

馬達部分

雷射頭固定

掃描器的Y軸平台

雕出來的樣子

小字是光碟機構因為熱量集中所以刻的很深 大字是掃描器機構因為速度快所以熱量小字刻的很淺

裝上雷射之前用畫筆畫出廠商附程式G碼,調整 GRBLCONTROLER 的參數使得 XY 比例對稱,也可以讓他畫一個圓再來調整參數,畢竟X&Y馬達和傳動齒輪比是不一樣的...

後續: 電路重新整合 裝箱 向量繪圖設定 步進馬達驅動 DIP SW 設回原來的標準值...

网友A:
厲害喔,請阿乾大多分享控制部分是如何做的?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如 ARDUINO 運動計算軟體、PC 端繪圖、傳輸到控制板等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厲害喔,請阿乾大多分享控制部分是如何做的?相信大家都很有興趣。

如 ARDUINO 運動計算軟體、PC 端繪圖、 ...

YSC大:
   小弟我 目前只會安裝而已,G 碼也只了解一點點 , 這都是現成的軟體,我沒有那麼大的功力!!
   這方面 FATZEROS大 很有經驗!!  IKURA大 也很有研究,目前他在做三軸的方案!!
  PC端的 繪圖就是 INKSPAPE 高雄中山國中好像在 96年學校園地就有教學E LEARNING
  雕刻軟體 GRBL CONTROLLER 這也是當初花 1000元含運費的套件中附上的... 這算是領域中的相關軟體.

网友:
太利害了~
也想複製一台來玩玩

网友B:
各位有意願玩玩
請參考下列網址 鲁班DIY 有製作及程序可外戴
http://www.lubandiy.com/forum-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有意願玩玩
請參考下列網址 鲁班DIY 有製作及程序可外戴
http://www.lubandiy.com/forum-2- ...

ysniwo大:
   感謝提供寶貴訊息!!

网友C:
我也有弄一台來玩玩~
不過我是跟 领衔科技宅(掏寶) 買的!

DVD燒錄機的雷射頭功率有點小,不知道樓主白色的可以燒嗎?
我調3V 不行燒,只能燒有點顏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弄一台來玩玩~
不過我是跟 领衔科技宅(掏寶) 買的!

請把 白色部份 塗黑 才能刻印 請absmen3000大大
上魯班 diy 看看有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把 白色部份 塗黑 才能刻印 請absmen3000大大
上魯班 diy 看看有說明... ...

哈~

我偷懶沒去看魯班 diy.......
不過塗黑這招我有爬網看過~

我是想說改用PS3 藍光讀取頭不知道效果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弄一台來玩玩~
不過我是跟 领衔科技宅(掏寶) 買的!

ABSMEN3000大:
   除了雷射二極體的功率外,那一支聚焦的鏡頭管子更是重要,我目前的電流是228mA,功率我沒有工具可以量測,但是焦距調的好淡色木片也可以燒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ABSMEN3000大:
   除了雷射二極體的功率外,那一支聚焦的鏡頭管子更是重要,我目前的電流是228mA,功率我沒 ...

我有看過雷射功率計的報價......
之前異想天開想用二極體陣列,然後配合Nd-YAG 雷射的架構去組成能在不銹鋼上打標的目的!
在深入研究周邊(聚焦鏡,Nd-YAG晶體,散熱設計等.....)
我就選擇買小套件來乾過癮.......
不知道有沒有業內人士可以透露一下這神秘的領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看過雷射功率計的報價......
之前異想天開想用二極體陣列,然後配合Nd-YAG 雷射的架構去組成能 ...

以前公司有刻號機但是不是我這一組負責所以沒有深入,記得以前都是亞格雷射,不像現在的半導體雷射,玩票也好,爽一下不需要太花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