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H223HQ 開機有畫面,但不到一秒就熄滅

楼主(2015-06-26):
1.品牌: ACER
2.型號: ACER H223HQ
3.故障狀況: 開機有畫面,但不到一秒就熄滅

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這台ACER H223HQ已經送去給人修過一次(花了一千塊). 修的是同樣問題.

但修回來沒半年又發生同樣的情況(為什麼不拿去給原本的人修呢? 因為再修一次要再一千塊)

上網爬了文後, 我發現可能是電容有問題...

參考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223&highlight=223hq
[問題求助] 求救ACER H223HQ開機有畫面,但不到五秒就熄滅[已解決]

內文有提到電容器的部份. 我將機板拆下後, 發現有一顆藍色的也有變化

但不確定是不是. 想上來求助一下...

10J 3KV的藍色小電容

希望高手能不吝指教. 感謝

補充內容 (2015-7-2 01:26 PM):
[已完修]

這上面有一顆有變色, 懷疑是這部份

這上面有一顆有變色, 懷疑是這部份

网友A:
既然看到變色電容,換它先!

楼主:
請教一下
因為5D-3KV 上露天是買的到沒錯, 但是否可以用5J-3KV代用呢?
此外想說一併把上面電容換掉
另一顆5D-6KV的, 是否可用10C-6KV的代用呢?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看到變色電容,換它先!

請教一下
因為5D-3KV 上露天是買的到沒錯, 但是否可以用5J-3KV代用呢?
此外想說一併把上面電容換掉
另一顆5D-6KV的, 是否可用10C-6KV的代用呢? 感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因為5D-3KV 上露天是買的到沒錯, 但是否可以用5J-3KV代用呢?
此外想說一併把上面電容換掉

抱歉,忙到忘記上來看了。
原則上,如非交連用,大代小,O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忙到忘記上來看了。
原則上,如非交連用,大代小,OK吧!

好的~感謝您
待收到電容後更換完後
再上來寫寫心得

网友:
和其他顆電容相比,品牌體積大小有差異,很明顯的是有人更換過,
至於有沒有壞,應拆下用電容表檢測判斷之!

楼主:
紅色匡匡是主要更新的部份
只更新這部份後, 通電, 螢目修好了

但既然零件都買了(因為運費就這樣多~買2塊的電容~我不如順便全換, 所以花了170元)

單就問題點來說, 花費是 2元 40元運費

但我把其它相同的電容也換新 (黃色部份)

目前穩定服役中.... 感謝幾位大大的賜教....

紅色是主要更換, 黃色是沒事也拆下來換

紅色是主要更換,  黃色是沒事也拆下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匡匡是主要更新的部份
只更新這部份後, 通電, 螢目修好了

嗯~~~~~這才是王道!

不管你是自用還是幫人家修,此舉不僅可以一勞永逸(電容是消耗品)
還能避免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