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機械用變壓器相關問題

楼主(2015-06-26):
這是冷氣室外機拆下來的變壓器,我的疑問是如何看出它是三相380V降三相220V還是三相220V升三相380V

google找到的變壓器都是三相380V降三相220V,可是我這邊的環境市電卻是三相220V,才會一頭霧水

看線路走向是市電接標示三相220V那邊的端子臺,另外一端接負載

這顆變壓器只有供給4個風扇馬達使用(標籤以磨損,無法判別是幾V)

另外幾個假設疑問

假設這顆是三相380V降三相220V

1.這種變壓器有分輸入端輸出端嗎?

2.供電給三相220V變壓器會產生什麼變化嗎?

网友A:
照片裡的紅圈有規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裡的紅圈有規格

1. 如果供電環境是三相 220V,那就是 220V 升 380V,可由吃這顆變壓器的負載電壓規格來驗證。
2. 從 220V 端供應三相 220V電源,另一端會得到三相 380V。
3. 依變壓器原理輸出輸入端是可以互換使用的,實際製作上會考慮散熱、線長等因素。
4. 這顆變壓器功率 3.3KVA,每相才 1.1KVA,380V端相電流 2.89A,線電流 5A。220V端相電流 5A,線電流 8.66A。

可能變壓器容量太小,無熔絲開關就隨便接一個,導致變壓器過載還不會跳脫,最後就燒掉了,要不然這種電力變壓器不太容易故障。

不過是否確認一下現場供電規格,三相四線 380V 任一相對中性線也是 220V,三相 220V 入戶線則只有3條線,沒有供應中性線,通常來說 380V 降 220V 可能性比較大,若是設備必須用到 380V,那就申請三相四線就好啦。

當然也不排除 220V 升 380V,但這種案例比較少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裡的紅圈有規格

我知道上面有寫,但是要怎麼知道哪邊是IN哪邊是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如果供電環境是三相 220V,那就是 220V 升 380V,可由吃這顆變壓器的負載電壓規格來驗證。
2. 從 220V ...

確定市電是220V三相,這台冷氣被改裝過,原廠是三相380V,被上一手改裝成三相220V

照您講的這種變壓器原理是可以雙向互轉的,這樣請人訂做還要特別要求是要升壓或降壓嗎?

因為問了好幾家電機,說這個要訂做沒有現成的

另外如果風扇馬達是330V,改接220V讓他運轉,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市電是220V三相,這台冷氣被改裝過,原廠是三相380V,被上一手改裝成三相220V

照您講的這種變壓器原 ...

1. 訂做時最好聲明一次側(初級) 三相 220V,二次側(次級) 三相 380V。
2. 330V 的馬達接 220V 重負載時有可能轉不動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市電是220V三相,這台冷氣被改裝過,原廠是三相380V,被上一手改裝成三相220V

照您講的這種變壓器原 ...

這個變壓器的製造商志全鑫電機在仁德,建議就跟他們接洽,也不用自己猜規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