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圓點歌機DV-1680無法使用遙控器點歌

楼主(2015-06-26):
一開始無法開機把電源的12V跟5V電容換掉後可以開了
但是只能撥放背景DVD跳不到點歌目錄
感覺BIOS跑掉所以找來一張VGA卡
才有辦法進去看,果然畫面停在請按F2
所以把除錯功能關掉
設好之後可以進點歌畫面了
不過只能用鍵盤點歌遙控器無動作(只有滴滴滴的聲音)
遙控器應該沒問題因為可以開關機
研究的結果遙控器應該是利用COM 1的介面來控制的嗎??
請問會是BIOS有設定COM 1開關的選項嗎??好像沒有
還是有其他解決的方法

請回覆~有回有感謝

補充內容 (2015-6-29 08:07 AM):
問題已解決還是跟BIOS有關

補充內容 (2015-7-12 09:47 AM):
補充解決方法
接上鍵盤(早期電腦大頭那種)我是用PS2傳大頭
DEL進BIOS按F5存檔後離開
就神奇的問題解決了

補充內容 (2015-7-12 09:48 AM):
(如果可以)請版主幫忙改標題
音圓點歌機DV-1680無法使用遙控器解決辦法

网友A:
點歌機完全不懂...
可以看看BIOS內 COM Port 的 Address 跟 IRQ 能不能調整設定

另外看看遙控器是不是某些按鍵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點歌機完全不懂...
可以看看BIOS內 COM Port 的 Address 跟 IRQ 能不能調整設定

只有看到COM2的設定沒有COM1的說
遙控器應該沒壞因為這台機器只要有收到訊號都會滴滴滴的叫
且可以開關機,還有用照像功能看都有看到光
目前只有懷疑COM1 壞掉~或是沒開這樣

网友B:
阿勇大,應該版本不對,這台應該是V710或705版本,先看看左上方有寫

网友C:
這台仿音電源大部份是硬開

你是遙控器可以控制開關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大,應該版本不對,這台應該是V710或705版本,先看看左上方有寫 ...

面板左上嗎??好像沒有也~
還是後面
去公司在看清潔一點
所以您的意思是,對方(也就是機器的主人)可能拿到錯版本的CF卡給我試這樣嗎??
順便補充一點剛開始不能開我就以為CF壞掉,所以叫他在拿一張來
後來才想到可能是BIOS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仿音電源大部份是硬開

你是遙控器可以控制開關機嗎?

這個電源雖然電腦插PIN是AT電源
但是ATX改的那種所以有5V待機~所以可以開關機

网友B:
阿勇大,點歌劃面有出來嗎?若有應該是在左上方還是右上角有版本,若可進入點歌劃面,不能遙控,極有可能版本錯誤導至,也又可能拿錯版本的CF卡,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大,點歌劃面有出來嗎?若有應該是在左上方還是右上角有版本,若可進入點歌劃面,不能遙控,極有可能版 ...

可以進點歌畫面,用鍵盤點歌
版本問題我會在查查看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勇大,點歌劃面有出來嗎?若有應該是在左上方還是右上角有版本,若可進入點歌劃面,不能遙控,極有可能版 ...

問題解決了跟版本無關
跟BIOS設定有關係
有人教用F5後存檔

楼主:
(如果可以)請版主幫忙改標題
音圓點歌機DV-1680無法使用遙控器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