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50IN 筆電BIOS資料求助

楼主(2015-06-26):
各位痞大 日安:
機型型號:ASUS K50IN
故障現象:待機0.03;按開機鍵無反應,EC不出VSUS_ON信號
拆機測量,各電感對地阻值無異常現象,無3V5V待機電壓,量待機芯片(RT8206A)的PIN14及PIN27均無ENBL開啟電壓,經查該信號是由EC轉換而來。查EC(IT8502)工作條件,供電、復位均正常,時鐘因為沒有示波器,僅量得兩腳有壓差(0.89V及1.19V),LID,AC_IN_OC#也正常,BIOS芯片(SST25VF080B)有被上家換過,想重新刷BIOS資料。
機型型號:ASUS K50IN;
板號:K40IN REV:2.2G;
內存上的條碼為:PN:60-NW3MB1100-C12K50IN(0213A) 10116789
詳如照片一、二、三
請前輩指點或提供該機型號的BIOS資料(不是UPGRADE的),以便進行後續的維修測試,謝謝

照片二

照片二

网友:
K40IN MAIN BOAED REV;2.2G_BIOS.rar (442.3 KB, 下載次數: 8)
試試看...

网友:
舊機種直接用官網的bios刷就可以了
k50in

楼主:
感謝萬能小書僮及 ayu05202003兩位大大的回應。小弟從官網下載並解壓之後 ,發現檔案是K40INAS.223,請問各位大大 ,要將223改為BIN嗎(也就是K40INAS.223變更為K40INAS.BIN)?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萬能小書僮及 ayu05202003兩位大大的回應。小弟從官網下載並解壓之後 ,發現檔案是K40INAS.223,請問各 ...

不用改.直接使用就行

楼主:
了解,感謝chiyimonitor大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