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鋸片滑環維修?

楼主(2015-06-26):
有些鋸片買來都會附箭頭所指示的環,但是用久後環就扣不緊,砂輪機停止時鋸片還是再轉不曉得痞友們有什麼方法可維修?

网友:
你的砂輪機具片是用鎖的的嗎??

楼主:
是用鎖的

网友:
那個不是滑環,是襯不同口徑軸心用的環,你的螺絲要加大一點的華絲夾助才對。

网友:
解答出來了

网友:
會不會是砂輪機鎖反了  有兩面不一樣

网友:
那個環只是幫助對準圓心不是用來固定的,實際上固定壓片是壓住砂輪片的,有的壓片是凸狀的,裝反了只會壓在軸心周圍。

网友A:
1.      簡單介紹不同口徑\與厚度輪片
下圖一左至右拋光輪、砂輪、固定輪,固定螺母,20MM襯套環、切石輪、下為手持砂輪機配備固定環16MM(也可換其他規格)

2.下圖 固定螺母是正反兩用

3.下圖  4# AL  所言是襯不同口徑的襯環,切石輪片內俓20mm就要加上16mm20mm櫬套環

4. 下圖  如果砂輪片內俓16MM,哪20mm櫬環裝上就自然會變墊片(無用),至於空轉原因後述

5.下圖原配主固定環16mm,該設計也可抽換其他規格

6.下圖  20mm襯套套在16mm固定環成本較低,有時購買輪片會附送轉接櫬環(較貴輪片)

7.下圖 20mm切石輪片20mm櫬環組合未鎖螺母

8.下圖 16mm砂輪片套上原配置16mm固定環,20mm櫬環無用武之地,如續套上20mm櫬環鎖上當墊片,有可能會造成危險

9.下圖 樓主 可能如上圖又再加上螺母凸出面反置於固定環造成空轉   6#UJ大有說
10.下圖    側面雖套上不合20m襯套變墊片仍有間隙,這就是空轉原因

11.下圖  螺母凸起處向外,趁套不裝,便可完全貼合鎖緊。

12.下圖  至於固定螺母凸起面用於何處,如較厚內俓布()輪片,凸起面螺母向內,可增加接觸面積與穩定鎖住。

13.下圖  各家設計略有不同,建議參考該物品使用手冊較安全。
以上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簡單介紹不同口徑\與厚度輪片下圖一左至右拋光輪、砂輪、固定輪,固定螺母,20MM襯套環、切石輪、 ...

你第一張照片的手持砂輪機怎麼和我一模一樣?我要來去翻翻看我的還在不在。

楼主:
非常感謝痞友這麼熱心的回文,小弟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痞友這麼熱心的回文,小弟了解了

大大怎自己把10#一堆圖刪除??
這樣以後的痞友就看不出11# A大說明"夾具不同及缺少零件"的關鍵差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怎自己把10#一堆圖刪除??
這樣以後的痞友就看不出11# A大說明"夾具不同及缺少零件"的關鍵差異了. ...

抱歉!發現Alonger大所說的就是答案:再加大一點華司在固定螺母後就可讓砂輪片更加穩固或是更換變徑套就可以解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張照片的手持砂輪機怎麼和我一模一樣?我要來去翻翻看我的還在不在。

AL大
若不在我發四絕對不是康你的,若有雷同純屬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大
若不在我發四絕對不是康你的,若有雷同純屬巧合。

wkm 大
原來你也是英雄,我以為只有我是英雄,英雄所見略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