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12C零件代用

楼主(2015-06-27):
請問站上各位前輩...12C哪裡購買或代用品....謝謝先...

网友A:
PSOT12C TVS Diodes

Google一下『瞬變抑制二極體』 或『 TVS』就可找到很多。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3&highlight=TVS

456.27 KB, 下載次數: 27

PSOT1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OT12C TVS Diodes

Google一下『瞬變抑制二極體』 或『 TVS』就可找到很多。

感謝upchome 大大提供資料

楼主:
感謝duncan 大大提供...
賣場內有個712是跟12C一樣的...了解...不知還有哪個型號可共用..
我是衛星導航車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