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箱改液脹獨立溫控出現問題.....

楼主(2015-06-27):
各位前輩你們好,小弟改裝烤箱時遇到了一個問題,但不曉得該如何排解
改裝後的烤箱才剛插電,烤箱的風扇跟電燈就直接打開了
但改裝獨立的液脹溫控卻都可以正常運作,以及上下火獨立加熱提示燈也正常運作
就唯獨烤箱的風扇及電燈不曉得該怎麼用才能夠烤箱開火後再啟動

麻煩各位前輩可以幫忙指導一下,感激不盡

大圖

网友A:
建議直接外加個獨立電源開關,去切風扇跟燈!

不然當溫度到達間歇動作時,燈跟風扇會再那邊切來切去........

還有,圖片要改一改.....請照論壇方式PO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直接外加個獨立電源開關,去切風扇跟燈!

不然當溫度到達間歇動作時,燈跟風扇會再那邊切來切去........

absmen3000大你好,原本還沒改裝的時候,烤箱好像是開啟計時器後,電燈跟風扇會開始運轉,計時器停止後電燈跟風扇也跟著停止
因為第一次改裝還不是很懂,不曉得有無辦法改成烤箱原先的模式?

圖的問題我無法上傳到論壇,只能夠傳到dropbox再貼連結,我再想辦法看看怎麼將圖貼到論壇上

网友B:
請勿使用外連圖源  你已違反版規請儘速糾正

6/27  AM 2:35    原PO已修正 補圖 /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勿使用外連圖源  你已違反版規請儘速糾正

版主你好
我一直想要上傳圖檔上來論壇但都一直失敗
會顯示『檔案類型限制無法上傳那麼大的附件』,不過我圖檔縮小至800X600以下還是一樣
不曉得該怎麼操作才行?
或者是積分太低所以無法上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我一直想要上傳圖檔上來論壇但都一直失敗
會顯示『檔案類型限制無法上傳那麼大的附件』,不過我 ...

壓更小試試看  記得右上角純文字要先取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壓更小試試看  記得右上角純文字要先取消掉

謝謝版主,圖檔再次縮小可以貼上來了,但是圖太小線路可能看不清楚...

右上角純文字我取消掉反而變成無法儲存

网友B:
我看到一個很眼熟的電纜XDD   是跟大慶買的嗎
你在台北??

我先就問題來解決好了

全部拆掉重接

有一個 時間控制器 兩個溫度控制器 兩個電熱管 上下溫區  一個風扇 一個照明燈

那只要把所有東西接在時間控制器後面   就可以達成啟動後再運作

之後就是一個溫度控制器對一個電熱管

時間控制器接通後 電燈風扇開始運作   電熱管開始發熱
等到溫度夠時 溫度控制器切離 電熱管停止發熱

如果可以我會希望你加裝保險絲跟接地線   如果前面有NFB更好

网友C:
把接線圖先大致畫出來就知道問題在哪邊了

11:30補充:
簡單先畫一畫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一個很眼熟的電纜XDD   是跟大慶買的嗎
你在台北??

不是,我在高雄長明街買的

不曉得還有沒有更簡單的方式...
因為我感覺好像是我將P跟1接錯了,現在不曉得能不能夠直接將馬達與燈泡的線重接就好
但不曉得怎麼接才好
不然就只能夠像absmen3000大說的,買船型開關獨立切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接線圖先大致畫出來就知道問題在哪邊了

11:30補充:

謝謝大大特地畫圖,但我不太會看,看得有點霧煞煞n_098|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特地畫圖,但我不太會看,看得有點霧煞煞

那我在手繪一張圖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bsmen3000大你好,原本還沒改裝的時候,烤箱好像是開啟計時器後,電燈跟風扇會開始運轉,計時器停止後電 ...

電源有兩條線 L N
假設L是共接點~

N則是經過計時器啟動後轉接點到電熱端,假設為B點!
那燈跟風扇一端接L共接點,另一端B點~

楼主:
回報一下
目前測試的結果發現,似乎是計時器壞了
用三用電表量定時器,定時器不管有無運轉都維持短路狀態,不會斷開
看來是運氣太好買到瑕疵品了

補充
剛拆開定時器發現彈片整個黏住,難怪都無法斷開
將彈片撬開再裝回去,線接一接烤箱終於正常可以使用囉
還是很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幫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報一下
目前測試的結果發現,似乎是計時器壞了
用三用電表量定時器,定時器不管有無運轉都維持短路狀態, ...

黏住??

你定時器用幾安培的     電熱管是幾安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黏住??

你定時器用幾安培的     電熱管是幾安陪

定時器15A,管子不清楚
不過我再猜想
可能計時器買來就壞掉,或者是接線的時候,有一次接錯而導致瞬間電流太高跳電(可能因為這個原因讓定時器的銅彈片與銅接點黏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時器15A,管子不清楚
不過我再猜想
可能計時器買來就壞掉,或者是接線的時候,有一次接錯而導致瞬間電 ...

應該確定就是你接錯 變身成溶接機,還好你外部電線撐得住跟無熔絲開關有跳~

不然你就可以看到物理奇蹟......火在電線上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確定就是你接錯 變身成溶接機,還好你外部電線撐得住跟無熔絲開關有跳~

不然你就可以看到物理奇蹟... ...

大大很有經驗喔
我那次是烙鐵用到一半  木柄的 用久了在裡面短路了
一下子整個房間都是煙    那味道一個禮拜後才慢慢淡去
先一陣大煙接著火就突然起來 整條電線都是   嚇死人了n_0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直接外加個獨立電源開關,去切風扇跟燈!

不然當溫度到達間歇動作時,燈跟風扇會再那邊切來切去........

A大:
   夠專業啊!!

网友D:
改裝會不會動作,好的開始! 後續還要做的是"如何控溫準確"!!  感溫棒的位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裝會不會動作,好的開始! 後續還要做的是"如何控溫準確"!!  感溫棒的位置, .. ...

突然想起我為何要另外改開關,因為我用單晶片作的計時器只有二組RELAY 我拿去切控制器SSR輸出~
所以沒有留給風扇還有燈.....差點誤人子弟

至於感溫棒位置......只要在附近其實溫度不會差超過5度(直接碰在電熱除外)!

很多專業烤箱,其實感溫棒位置都不一定!看廠商怎裝~
有裝上面,也有裝側邊!
反正拿PID控溫做麵包會是個悲劇............
因為溫度控太準反而烤不出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