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的特殊檔位應用

楼主(2015-06-27):
市面上的電表種類眾多,如何選用不同電表的特殊功能,來幫助你在工作上的量測便利性及正確性,請參考FLUKE117及87的使用範例.
1.FLUKE 117的檔位:
  1.1 "Auto-v Lo Z" 檔位:可消除量測交流電壓時的鬼象(ghost)電壓,常見於在測量3孔市電的對地電壓時.
  1.2 "Low Impedance Capacitance"檔位:當測量的導線電容量存在鬼象電壓時的消除.
  1.3 "Volt Alert"檔位:此為非接觸式的交流電測量,將電表前端靠近帶測帶交流電的導線或裝置,即可發生聲響通知.

2.FLUKE 87的檔位:
  2.1 "ACV LPF" 檔位:在ACV檔位另加低通濾波器功能,可用來測試PWM型式的交流馬達驅動電源頻率.

交流鬼象電壓是如何產生的?從影片的資料及其手冊中,是如何消除此鬼象電壓?你要如何改裝自己的電表,來達成此功效?

网友:
鬼象電壓 沒聽過  大概是指雜散電容耦合
某虛浮動導線沒接地沒實際接電  受臨近帶實電導線  電容耦合  加諸其上
當電表輸入阻抗夠高  量到  空接虛浮動導線  竟然有帶電  於是有了  見鬼了的感覺
例如 雜訊串音
這種電表 應該是指 配電箱應用 (虛)空接線 感應到 實電接線路 產生所謂鬼電壓
沒注意到時  不小心將此虛電的空接線  誤判為已接電之實線
由於DMM 輸入阻抗 可以很高  負載效應非常輕 容易量到 這種虛電壓
於是對策是 加上個較低負載  吃掉虛電壓 (鬼電壓)
所以 製造商號稱其為  雙阻抗數字萬用表  Dual impedance digital multimeters

楼主:
是的,這類假象電壓便是經由電磁感應或電容耦合而來,僅存在電壓而幾無電流的信號,就如同一電壓源串聯極高輸出阻抗,但可經由數字電表(具高輸入阻抗)量得此電壓,故只要在量測端降低輸入阻抗,即可消除此現象.

网友A:
這時 指針電表(輸入阻抗較低)剛好 沒有這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時 指針電表(輸入阻抗較低)剛好 沒有這樣的問題...

是的,經測試將檔位由較高位置逐漸降到最低的10V檔(90K內阻),皆未見指針有擺動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