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版上前輩請教幾個電池的問題

楼主(2015-06-27):
跟版上前輩請教一下跟電池相關的問題:
1.如我用三用電表(10A檔位)串連一顆充電電池,電表顯示1.5A是表示這顆電池的最大放電電流為1.5A嗎??還是小弟的電表使用方式錯誤呢??

2.如果我有一電壓源電壓輸出0.9V,電流同上方式量出為30mA,請教一下我要如何做才能驅動3V的小馬達(接一般充電電池後量出的電流在120-150mA左右)呢??串聯??並聯??

3.要用什麼方式才可以提高放電電流呢??是要用電路轉換的方式嗎??

PS.小弟第一次發文,如果發錯地方麻煩前輩告知,感謝

网友:
此版發文需附上圖片說明,請盡速更正.

网友A:
你還有一些時間可以更正,否則只好依版規處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有一些時間可以更正,否則只好依版規處置。

版大抱歉,請問一下要上傳什麼圖片??我只是詢問問題,還是這個問題要在別版發問??
以下的圖片可以嗎??剛剛出門所以超過時間無法修改帖子,我傳在這裡可以嗎??

网友B:
1.基本上電壓源的電流值並不建議將電壓源以直接短路方式測試,該電表檔位可能會直接燒毀.
2.理想上可直接將對等規格的低電壓電流值,以串並聯方式來提高輸出電壓及電流.
3.你的問題似乎是想以較低電壓及電流原來驅動較高的負載.
4.綜合以上,經組合後的電路複雜度及效率,似乎不甚理想.
5.為何發文必需附上測試圖片說明?可藉以提高讀者的解讀能力,僅文字說明容易使問題流於猜測,耗費雙方有限時間及資源.就如同你後來附上的圖片,表中的"1.59"數值,究竟是何含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基本上電壓源的電流值並不建議將電壓源以直接短路方式測試,該電表檔位可能會直接燒毀.
2.理想上可直接將 ...

C大不好意思小弟第一次發文下次會注意,1.59的值為直接短路後量測的電流值

C大根據你說的將電源用串聯方式提高電壓電流源,但我串接20個後測得電壓大約14V,接到規格3V的白光LED上,沒燒掉,量測兩端電壓大約2.7V,電流大約0.5mA,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電壓整個掉下來,且LED沒有很亮,是什麼原因啊??

网友:
電源串接只會提升電壓,並不會提升電流,當負載需較大電流供給時,此串聯電壓值自然會呈下降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