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60EX700 主板故障

楼主(2015-06-28):
各位前輩大家好,這個問題讓我苦惱了2~3個月,本人已經找不太到解法所以上來尋求解答.....
目前手上有一台KDL-60EX700 ,我想上一手 手法相當.......拙劣!
電源板跟主板都是不良,歷經了一段時日好不容易修好電源板,也試著把背光點亮(面板沒破)!

但是主板看起來被弄了N次...... 實在不是能再處理的(已變形)

按照sony手冊上寫,主板應該都是同一塊 EX700系列的~
所以我就拿 KDL-52EX700 來試試看,結果不行開~紅燈閃....
我認真看了一下 原來是版號不一樣!
左 52EX700 右 60EX700

52EX700

60EX700

而且板子除了顏色以外,還有部分零件不一樣跟電路差異!
60EX700

52EX700

上網查了許久發現這台電視還是水貨來著,台灣根本沒進....
所以主板材料尋獲率非常之低~

不過就在心灰意冷之際,有位好心人士贈送了片 46EX600的主板~
到手後又比對了一下,跟原版除了版號(1-881-636-72)跟零件配置有些不同,電路應該是一模一樣!

就在想移植前,把主CPU散熱片拆下發現 主CPU不同......MC10171....(原本的)

這下真是案情又直轉急下........

所以問題是!
KDL-60EX700的主板板號到底是多少? 1-881-636-32 ? (美國)  1-881-636-12 ? (大陸) 1-881-636-61 ? (手上)
再來是否有前輩可以查到我這片面板的資料,我想改公版試試面板到底是不是好的!

補充內容 (2015-8-5 02:01 PM):
話說會用SONY的產品,無非就是開機時會顯示SONY的商標圖案時那種虛榮感......

所以小弟才會想辦法找原板來修復!

前言.......略........
好吧,其實已經知道他是走鹽水的(水貨)!

以目前物流發展極為方便的年代裡,想弄片水貨主板也不是啥難事~

從ebay 弄來的 板號 1-881-636-61(跟原來的一樣)

照之前 52''的方式外掛一個風扇做散熱(散熱片會燙手,難怪主板容易壞)

裝完後重置主板設定

附註: 忘記超過30天不能再回覆,而且我又懶的再開一篇(佔版面)所以圖就不貼了,請用想像的方式吧.....

网友:
是夏普面板嗎

网友A:
在網上搜尋 Sony LCD Digital Color TV SERVICE MANUAL 有關 KDL-60EX700 的資料:
如大大前文說的, 按照手冊上說明寫 EX700 系列的主板應該都是同一塊, 可是內部燒錄的程式碼不同...

文件 AZ1-L CHASSIS Segment: 3a-0 (9-888-277-07) 查到電路主板總成料號是A-1763-466-A.
文件 AZ1-L Chassis (9-888-268-03) 查到電路主板總成料號是 A-1763-462-A.

個人猜測應是先後期做的小變動改版.
沒有 PCB板號, 只能先看看跟旁邊貼紙上的條碼一不一樣...

另回啤酒大: 手冊上是寫夏普面板, 型號 60LEST 或 (SH60LEST)

网友B:
真不知道為什麼您要自尋煩惱。
假設您的目的是修復這台液晶,而不是單純的修復那片主板,那只要有一片可以正常工作主板,就可完修。
板號是否一樣,更本不是重點。
希望您能早日解決這個問題。

楼主:
就是沒看到夏普的馬克......

標SONY實在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知道為什麼您要自尋煩惱。
假設您的目的是修復這台液晶,而不是單純的修復那片主板,那只要有一片可以 ...

就是不知道sony埋了啥梗!
另外兩片就是不給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網上搜尋 Sony LCD Digital Color TV SERVICE MANUAL 有關 KDL-60EX700 的資料:
如大大前文說的, 按照手 ...

SH60LEST 找不到面板手冊.....

在想是否跟52吋一樣的接法? 因為pin的零件大小都一樣!

但是不想賭....

网友:
那就狠下心改公版吧,原版能找到的機會是那麼低的情況下,又無法燼速修復,能用的步速(台語)不多哦!既然有心想要趕快完修,那就要膽大心細了,希望能幫助到你!

网友C:
sony的主板....
基板的軟體.跟邏輯板的軟體須配合
因為主板的軟件裡有寫所對應的面板
例如:以32吋為例....如面板是用三星LTY320HM05.那軟件裡會有一行的地址(address).來執行這個命令.
當讀取不到時.會強制關機(閃燈號).......這就是原因

當你拿其他的面板或主板.他會造成無法開機的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ony的主板....
基板的軟體.跟邏輯板的軟體須配合
因為主板的軟件裡有寫所對應的面板

張大你那有  LD400CGC-C2

這片背光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張大你那有  LD400CGC-C2

這片背光嗎

這型號很陌生.哪種面板用的.
燈箱我很少留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型號很陌生.哪種面板用的.
燈箱我很少留著.

UA40D6000SJ 邏輯板 V460HK1-C01

网友:
46的我有.40的燈燈我沒有.但我朋友那邊因該還有.在台北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