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42PX4RV 開機後5秒自動關機

楼主(2015-06-28):
型號 : LG 42PX4RV
故障原因 : 開機後有綠燈  5秒後自動關機 (有待機紅燈)

之前家人收看電視中突然碰一聲 就不能開機了
拆開發現在Y板的保險絲有斷 所以更換新品後
現在變成開機 3秒又自動關機 成待機燈

目前測到有5V待機電壓
拔掉Y跟Z板 的Va  Vs線   一樣還是開不起來3秒瞬關

這台修N次了 這次要是不行可能送回收場了

网友:
真搞不定,可以賣給別人修(提倡環保),送回收場多浪費

楼主:
昨天版子重新在補焊 可以開啟電原 但是只要一裝上y板的線 就開機後馬上關機
我不知道是y板那邊出問題 保險絲已換過新的

网友:
IPM基本上百分之90是壞的  在來Y-DRIVE上跟下要注意 可能也有IC爆了 (短路)

不可能換FUSE就能完修的

如那麼好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