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國際牌洗衣機NA-158ET脫水不平衡

楼主(2015-06-29):
洗衣機從91年底使用至今,在去年七月開始發生故障,先是橡膠腳墊老化長短腳,失去平衡,於是用報紙折疊權充,算是可以繼續使用。

隨即注意到衣服脫完水仍然很濕,打電話找電器行老闆,恰巧老闆有事近期無法前來檢修。聽我形容後懷疑皮帶可能過鬆傳動不足,也說可以自行檢修,於是買了皮帶DIY,衣服脫水後「潮濕度」算是正常。

陸續到現在,如果衣服稍微少量,就容易出現脫水不平衡,然後「罷工」,或是反覆洗清、排水、脫水(失敗)、洗清、排水、脫水…,很是困擾。

近二個月內也大拆機器,一方面是清潔內外桶(塑膠導流板背部最是髒污)、一方面也順便更換懸吊、橡皮腳墊,(量測平衡環約重2.5~3 kg),再購入水平尺,設法調整維持桶身垂直度。

以下現象想請教先進是否正常,一般洗衣行程為:洗衣、排水、(少量散水)然後脫水、補水洗清(第一次)、脫水、補水洗清(第二次)、脫水,完成。我(趴在蓋上)注意到發生不平衡的原因是:洗衣、排水、(少量散水)然後脫水,這個「脫水」動作,並不是內桶帶著加速旋轉,而是「底部轉盤」有先攪動一下,這個攪動的結果,使得排完水未乾的衣服就被扭到一邊了,很明顯的不平衡,接著內桶轉沒幾下,就嗶咚叫人了…

請教同樣廠牌,那個脫水「攪動」動作是否正常,還是機器軸心、其他零件真的岀問題了。感謝。

网友A:
請觀察脫水時,內轉盤是否轉動比外桶快

可能是摩擦彈簧

前輩們有妙招 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ypeid%26typeid%3D76

网友:
更換摩擦彈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觀察脫水時,內轉盤是否轉動比外桶快

可能是摩擦彈簧

h大,

的確是開始要脫水時,內轉盤動兩下(桶部幾乎不動),衣服被推一邊,再來就搖晃當機,
仔細讀完關於摩擦彈簧的資料,對比下幾乎就是這個原因了。

等放假動手拆修看看,先說聲謝謝。

网友B:
"洗衣機從91年底使用至今",真耐用,或是多天才洗一次
可用奇異筆在轉盤內桶間做記號(土法),會滑動就該換
摩擦彈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機從91年底使用至今",真耐用,或是多天才洗一次
可用奇異筆在轉盤內桶間做記號(土法),會滑動就該換

e大,

哈,聽來值得慶幸啊,

平均兩天用一次,一星期3到4次吧,

說明書和保證書還在,可惜沒有日期記錄。

楼主:
收工報告,

這次假日,先電話詢問服務站,說是已不販售摩擦彈簧,心中有點遲疑,還是決定先拆機器,看看後再做打算。

拆下保護框,先拍照打卡,

瞄一下飛輪後面的東東,

辛苦拆下飛輪後,忘了拍齒輪外觀,直接跳到摩擦彈簧的樣貌,

拆下摩擦彈簧,

摩擦彈簧近拍,不會分辨是否異常,

試著擦掉油膜,因無工具可以磨粗表面,便先大致復原,再順時針、逆時針轉動軸心,感覺轉動差異。又模擬排水、把排水閥拉柄往「開」的方向拉,再順時針、逆時針轉動軸心,感覺轉動差異。覺得控制「白齒輪」的舌片有些「走鐘」,轉軸逆時針時不是很確定帶著內桶轉動,有些滑動。

這是借用l大的圖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E8%A1%A3%E6%A9%9F)

無計可施下,只好減少離合器桿和設定螺絲的間隙(E),希望電磁閥拉桿(B)在打開排水時更有力把舌片脫離白齒輪,讓軸心藉摩擦彈簧更有力帶著內桶一起旋轉。

原始狀態,

變更設定螺栓,

觀察幾次洗衣,都有順利洗完,暫時先這樣了,謝謝前輩們提點。
借用圖片,運轉組(軸心).jpg

网友C:
你這一台軸心有漏油漬的痕跡,換運轉組比較根本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一台軸心有漏油漬的痕跡,換運轉組比較根本解決!

R大真是內行看門道,

運轉組大概要請師傅換修吧,聽說費用不低,

這台使用快滿13年,

看來要思考花錢繼續延壽,

還是要增加預算換新洗衣機。

网友C:
引用 楼主:
R大真是內行看門道,

運轉組大概要請師傅換修吧,聽說費用不低,

你有辦法拆到這裡,不差底下那 4顆13號的螺絲吧!拆下來,運轉組就掉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辦法拆到這裡,不差底下那 4顆13號的螺絲吧!拆下來,運轉組就掉下來了!

R大,

謝謝鼓勵,

先前拆修,也算著抱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

只花小錢,就享受DIY的樂趣,

還用暴力拆下內桶大螺帽,

如果運轉組傳動軸相連要再拆卸一次,

我就要先備齊工具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工報告,

這次假日,先電話詢問服務站,說是已不販售摩擦彈簧,心中有點遲疑,還是決定先拆機器,看看後 ...

減少離合器桿和設定螺絲的間隙(E) --->我也是用這招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不過我也發現 脫水上蓋門連動開關處 有時會有接觸不良造成脫水時衣服會打到一邊
經改善接觸不良問題後 15年齡的機器目前正常工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減少離合器桿和設定螺絲的間隙(E) --->我也是用這招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不過我也發現 脫水上蓋門連動開關 ...

哇哈哈,
又看到一個好方法,
如果也出現脫水上蓋門開關問題,
我再學著處理一番。

网友A:
國際摩擦彈簧有賣吧0.0?

有買過阿!!  只是價格可以買網路上兩個了.......  這要自己想想

网友E:
自己動手樂趣無窮,話說洗衣機內外桶還真是髒,得定時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國際摩擦彈簧有賣吧0.0?

有買過阿!!  只是價格可以買網路上兩個了.......  這要自己想想 ...

h大,
直接找服務站,說是沒在賣,就沒多找來源了,
目前可以正常使用,再撐撐看再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動手樂趣無窮,話說洗衣機內外桶還真是髒,得定時清洗

十年來第一次清洗,
先上網看過「髒情」,
就沒嚇到了,
不過真要定期清洗,
眼不見不為淨啊!

网友:
再補充一件災害 本機的洗衣盤原本可以輕鬆取下 於是就用十字起子加以固定旋緊
事後想將內桶拆下 ,悲劇發生了 洗衣盤的十字螺絲可輕鬆轉出4圈,但再轉鬆也鬆不了= =
洗衣盤 卡在軸上不知怎回事 竟然取不下來
使用洗衣空轉,脫水功能,還是甩不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