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GEND 18v 四分電動套筒板手 電源改裝

楼主(2015-06-30):
最近收購一把LEGEND 18v  四分電動套筒板手,只有空機沒電源!網路查詢規格如下:
電池:鋰電池18V

容量:3.0Ah

轉速:0~1800 rpm

最大扭力:600 N-m (6120Kgf-cm)

主機重量(含電池):約2.47公斤

型號:1860衝擊式電動板手18V

LEGEND 18v 四分電動套筒板手

LEGEND 18v  四分電動套筒板手

下圖網路改裝實例

網友改裝19V實例

網友改裝19V實例

升壓模組參數
模組性質:非隔離升壓模組(BOOST)
輸入電壓:10-32V
輸出電壓:(1)連續可調(12-35V)
輸出電流:10A(MAX)
輸入電流:16A(MAX) (超過10A請加強散熱,)
輸出功率:自然冷卻100W(MAX),加強散熱150W(MAX)實際功率
輕鬆帶動65W 90W 筆記型電腦 包括雙核
用12V蓄電池帶普通 19V 3.42A的筆記型電腦 模組溫度約45度
轉換效率:94%(輸入16V 輸出19V 2.5A時測得)(僅供參考)
輸出紋波: 2%(MAX)   20M頻寬
工作溫度:工業級(-40℃到 +85℃)(環境溫度超過40度,請降低功率使用,或加強散熱)
滿載溫升:45℃
空載電流:典型25mA
負載調整率:±0.5%
電壓調整率:±0.5%
動態回應速度:5% 200uS
短路保護:無(請在輸入加裝保險絲或保護電路)

網路看到升壓模主12V升19V

網路看到升壓模主12V升19V

小弟有幾點問題懇求版上大大能夠解惑!!

1.使用LCD變壓器 19V 3.42A可直接使用嗎?

2.考慮外出使用機車鉛酸電池12V電力方便,使用上圖升壓模組改裝可行嗎?

3.我知道一般鉛酸6V電池*3串連可行。那機車鉛酸電池12V+6V鉛酸電池串連可行嗎?

4.使用鋰電18650*5可以嗎?

5.如果用機車鉛酸電池12V*2使用,使用時間很短、會有問題嗎?

网友A:
1.使用LCD變壓器 19V 3.42A可直接使用嗎?
可以要注意電流3.42A的先試試看    如果不夠大那就要換變壓器 例如10A的

2.考慮外出使用機車鉛酸電池12V電力方便,使用上圖升壓模組改裝可行嗎?

可以

3.我知道一般鉛酸6V電池*3串連可行。那機車鉛酸電池12V+6V鉛酸電池串連可行嗎?

不行電池組會不平衡

4.使用鋰電18650*5可以嗎?
可以要用動力型的

5.如果用機車鉛酸電池12V*2使用,使用時間很短、會有問題嗎?
要看電池組容量 跟連結方式   要注意車用鉛酸電池 CCA很大  使用時需串連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LCD變壓器 19V 3.42A可直接使用嗎?
可以要注意電流3.42A的先試試看    如果不夠大那就要換變壓器 例 ...

感謝回復!!謝謝!

网友B:
電動工具會有啟動電流&滿載電流的問題
建議先用電瓶串接成18V,測試瞬間電流&最大電流
再決定選用怎樣的方式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動工具會有啟動電流&滿載電流的問題
建議先用電瓶串接成18V,測試瞬間電流&最大電流
再決定選用怎樣的方式 ...

收到!感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