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壓器中的零件是什麼

楼主(2015-07-01):
手邊的HP筆電變壓器故障了,可能常常帶來帶去,線會扭曲折到之前有線斷掉一次
後來上網買了250的變壓器,結果裡面用料和零件差很多,能省的都省,線徑也很細,不像原廠的三條線粗細都不同。

因此決定還是回來修看看原廠這顆變壓器好了
原廠變壓器是大頭帶針,透過內圈+外圈 19V充電,並透過內圈+大頭帶針 16V 傳遞訊號
目前內圈+大頭帶針=16V量起來正常,但是內圈+外圈量起來=0V,所以無法充電

但是卡在變壓器上面有很多黃色的膠帶(絕緣膠帶嗎?可以用電火部替代嘛?)
還有很多白色液狀乾掉的東西,應該也是在充電高熱下絕緣用的。
因為上述兩樣東西不曉得哪裡買,也不曉得白色固狀東西要怎麼拆掉,以至於零件也無法卸下來量測。
不曉得版上高手有沒有修過筆電變壓器,這樣19V不見的狀況還有救嗎?謝謝大家

GND 訊號 V

GND 訊號 V

网友A:
要挖掉白色的固定膠,否則零件量測不到,
量測熱區和冷區是否有電壓,數值資料上來好讓大家幫忙判斷。

网友:
白色是電子級熱融膠 可能是UL熱熔膠 918A

黃色的是高溫絕緣膠帶

以上兩種皆跟安規有關

這個不建議修 這設計不長壽的     修好了也只是等下一次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挖掉白色的固定膠,否則零件量測不到,
量測熱區和冷區是否有電壓,數值資料上來好讓大家幫忙判斷。 ...

謝謝您
我的問題點也卡在這,就是不曉得怎麼把白色的固定膠弄下來
感覺拔得下來,上面一些小元件大概也下來了=.=

而且我剛剛重新量一下,19v又出現了
但是昨天就是筆電反覆插了好幾次都不會充電,才費了很大功夫拆的
拆完之後我至少量了5次確定沒有19v,只有訊號線的16v
怎知放到早上,去量,19v又有了,真怪。

不過就像元件大講的,如果先天設計不好,那可能也不值得玩

网友:
我也是建議買一個變壓器替換

說現實點,維修的時間+買零件..and 最後是否"能的修好"??? 其所花費的時間跟金錢

絕對是買一個變壓器的N倍

网友:
白色是常溫固化RTV膠 DOWCORNING EA9189 (或同等級產品)
http://www.dowcorning.com.cn/app ... fault.aspx?R=3441ZH

黃色的是3M安規等級 1350系列 聚酯薄膜膠帶 (或同等級產品)
http://solutions.3m.com.tw/wps/p ... /product/Polyester/

网友:
要買變壓器,要注意一下最好買HP的副廠的,因為像HP,DELL的變壓器
有些是有晶片(大頭針)只能供電,無法充電池

网友:
19V時有時無
補焊吧!有焊點裂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我的問題點也卡在這,就是不曉得怎麼把白色的固定膠弄下來
感覺拔得下來,上面一些小元件大概也下 ...

拿尖嘴鉗慢慢夾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尖嘴鉗慢慢夾碎就好了~

然後在心裡默唸:ba3 ne32 sxq43 /8 x842 dx842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尖嘴鉗慢慢夾碎就好了~

這我幹過

心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