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ibm E50 8294kba 更換了CPU 風扇很嘈

楼主(2015-07-01):
很老機,原本用CPU P4 541,風扇很安靜,升級用了CPU 672,感覺速度快了,但風扇全速轉動很嘈,有何解決?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原來的84W,升級後115W溫度高了風扇就轉的快囉~~~~

散熱器是原來84W用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的84W,升級後115W溫度高了風扇就轉的快囉~~~~

散熱器是原來84W用的嗎?

是原來的散熱器,沒換過
請問買條CPU風扇降速綫可以?

网友:
您的風扇有4條線,應該有溫控功能,可以試試進BIOS調一下

如果不行,就像A大說的,溫度太高,最好先換散熱器

网友A:
沒錯~不過你這個似乎不是原廠散熱器~~不夠力嗎?

把散熱器灰塵清理一下風扇保養一下,導熱膏重抹..

网友B:
如果要重買散熱片跟散熱風扇,不要買跟原廠一樣的"薄"型的,那個我用過都是高轉速帶來高風量,我手上有一個AMD稱王年代的散熱器,全銅而且風扇也是比較厚,只要慢慢轉,風量都會夠,就比較不會cpu高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重買散熱片跟散熱風扇,不要買跟原廠一樣的"薄"型的,那個我用過都是高轉速帶來高風量,我手上有一個 ...

可是它好像是 intel 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不過你這個似乎不是原廠散熱器~~不夠力嗎?

把散熱器灰塵清理一下風扇保養一下,導熱膏重抹.. ...

這個是原廠散熱器,已清潔灰塵重抺導熱膏,都不行
請問應更換甚麼類型的散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它好像是 intel 的CPU

intel的也是有搭扇(費用比較高),跟不吵的風扇,只是建議選購時買風扇厚度厚些的比較不會那麼吵,能選有高爾夫球的葉片也能降底音量,網路上找到一片文章
http://t17.techbang.com/topics/7 ... urement-8-recommend

网友:
要換散熱器得先確認主機板上頭支援的是標準規格的散熱器(因為你是IBM機器)

然後去3C店家找支援LGA775的CPU散熱器,要注意挑選能應付115W的款式~

我猜大概是挑有嵌銅底的散熱器.....

网友:
LGA1156的CPU改裝LGA775用的高銅底散熱器,再換成8*8風扇,給她涼爽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