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吊扇轉速問題

楼主(2015-07-01):
小弟有兩台吊扇一台1速正常 2 3 速變很慢  另一台 1 2 速不轉3速正常
搜索很多資料認為應該是電容器壞了 去找了兩顆新電容器做更換
結果更換之後還是跟未換電容器原來一樣不變 這是哪裡出問題?
謝謝指導

网友:
先將軸心加油潤滑~

网友:
違反版規

网友A:
專炸違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專炸違規...................

大電容通380V伺候XDDDD

楼主:
有神人嗎?  求解

网友:
版大, 這版區不用附照片, 不算違規啦!
不過沒照片就是要隔空抓藥... 功力還沒到這等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神人嗎?  求解

有神人嗎???

沒圖沒任何資料是要大家隔空抓藥用力猜嗎...
二樓菲利浦大猜軸心卡住了, 我猜馬達線圈掛了...

還是請樓主先把產品的照片跟簡單量測數據補上來看看吧n_12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神人嗎?  求解

神人?這種問題就是要拆開量才會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人?這種問題就是要拆開量才會知道。

神人,有啊!錢伯伯。

网友:
吊扇用的多段開關量一下

网友:
吊扇应该用的是电感式调速器,估计是它出问题了吧。拆开测量一下,不转的几档是不是接触不好,或者是电感线圈断线什么的。

网友:
我猜裏面內部線路接錯,沒圖沒真相,論譠內也有很多大大發的維修文,參考價值高,我的二支血滴子就醬修好了,其中有一台是內部線路不曉得怎麼接,最後看圖說故事,照著維修文對好線的顏色接上該接的位置,穿好全副武裝(鋼盔防護面具)上電試爆,呼~~~血滴子正常運作
最後想說的是:自行修復,爽度破錶

网友C:
吊扇控速是用串接電容,用電容抗降低電流來降速,
高速段就是不串接電容,中速串接一顆電容,低速串接兩顆電容.

网友:
bigrong1大
請上傳一下圖片比較好判斷那裡壞
而且電扇有分52還是60吋的,接線也不同,電容有兩顆的,也有三顆的

网友:
神人?有小朋友就行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扇控速是用串接電容,用電容抗降低電流來降速,
高速段就是不串接電容,中速串接一顆電容,低速串接兩顆電容. ...

請問有拆解相片嗎,小弟家裡1臺吊扇,也是1速正常 2 3 速變很慢,本來以為吊扇跟立扇一樣,用馬達線圈圈數控制轉速,先天不足沒救了,如果可以換電容改善就有救

可是沒有相片不知從何下手,還請前輩指導

网友:
剛剛問 神   人回    ...

1. 沒八字姓名,沒住沒址...
2. 沒有保平安項目...

天助自助者,自助人恆助之

註:這帖 應該是神帖,供起來才是...

有點想不通,居家生活,不就是最貼近生活,
愈是活生生 怎麼不需要照片呈現出來---版規漏了,還是...

网友:
11f ccang大 說的吊扇用的多段開關量一下 (有時候是那條出問題)

网友:
請問有拆解相片嗎,小弟家裡1臺吊扇,也是1速正常 2 3 速變很慢,本來以為吊扇跟立扇一樣,用馬達線圈圈數控制轉速,先天不足沒救了,如果可以換電容改善就有救

可是沒有相片不知從何下手,還請前輩指導

我沒有吊扇的拆解照片,不過有更好的東東.
這是吊扇燈遙控電路的拆解照片,可控制強中弱三速,
其中兩顆大顆的電容就是降速電容.

网友:
三合一電容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