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400C線路圖求助

楼主(2015-07-01):
型號:ASUS V400C MB VER:S400CA

狀況:無反應.POWER_SW無電壓.刷過BIOS 無效

求助各位前輩線路圖或點圖.或者來源資訊.謝謝

网友A:
華碩的新型機器大部分沒圖紙沒點位圖
新型機器故障先把BIOS備份要看是不是有OTP保護
試試這版BIOS看看 S400CAF1.rar (3.46 MB, 下載次數: 21)

此機有待機電壓嗎
待機芯片上面: JC FA  R0P   是個20腳的芯片
測得11腳是公共點電壓19V
12腳線性電壓開啟,6v左右正常,11腳正常,14,15 腳應有5v 3v
這個就是rt8239芯片的腳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華碩的新型機器大部分沒圖紙沒點位圖
新型機器故障先把BIOS備份要看是不是有OTP保護
試試這版BIOS看看 ...

獅子魚大.謝謝你.我來去試試

网友B:
哇,好新的機子,剛過保就壞了..

网友C:
您好,供電3V 5V ,19V 先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好新的機子,剛過保就壞了..

剛開始.我也是這麼以為.結果.....1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供電3V 5V ,19V 先測量看看!

嗯.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開始.我也是這麼以為.結果.....12M

...1年保固...

楼主:
沒錯.如果下次有碰到.可以先電話確認.別白跑一趟華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