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數位組合式邏輯閘

楼主(2015-07-02):
數位組合式邏輯閘基本上是由AOI(AND,OR,INVERTER)組成,但傳統上每個IC的內包裝,只能選擇相同的邏輯閘,故今天若你設計的電路需要用到AND,OR,INVERTER三種閘電路,就必須購買3種不同型號的IC,此不僅浪費金錢,也浪費電路板空間,更會造成採購/庫存時的麻煩,若相同型號能內含這3種基本組合,而讓使用者可自行組合,對設計者而言,也是另一種更方便的選擇.(此不同於PAL電路,不需燒入動作),詳情請參考影片說明.

影片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kZdgZe9SMw

网友:
我現在才知道有這種設計了,謝謝大大

网友A:
非常佩服 NXP 推動這類基礎邏輯元件,但前景個人很不看好,現今有量的產品大都是專用晶片生產,少量或雛型試做才會採用分離元件,元件取得容易程度是主要考慮因素。

10幾20年前也曾出現過類似 SMD 電晶體大小單個或雙個邏輯閘,但一直都沒成為主流,設計產品時大家都會考慮到上線生產時零件取得難易程度,最怕採用到冷門或獨家元件,所以標準 74 或 CD40 系列邏輯 IC 還是主流,這有點像雞與蛋哪個先出現的問題。

標準邏輯IC雖然同一包裝內都是相同邏輯閘,但透過設計技巧也能當複合邏輯閘使用,這也是 7400、4011、4093 等廣為被採用的因素。

撇開消費性產品不談,當單晶片速度越來越快,內含周邊越來越多,體積也越來越小,很多應用都被單晶片所取代,甚至只是個延時功能用單晶片來實現都還比邏輯閘來得簡單又有彈性,目前個人設計電路都是以單晶片為主,會用到標準邏輯元件的地方只剩下 BUFFER 與 串列輸入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佩服 NXP 推動這類基礎邏輯元件,但前景個人很不看好,現今有量的產品大都是專用晶片生產,少量或雛型 ...

是的,設計者各有各的考量,而這類IC除了有多種邏輯閘的組合選擇外,另一項優點則是可提供不同電壓準位的介面的轉換.

网友B:
終於 有廠商 出這總混合型的IC
74AUP1G3208
原IC 功能
Y = (A + B) × C
可以組合出的有
C =1, Y=A+B     (OR gate)
A=0, Y=B x C    (AND gate)
A=1, Y=C         (BUFFER)
優點: 找到你剛好要的,可以省下空間與IC數量
缺點: IC(應該)是比較貴一點...

另外要注意一點: 雖然可以變化組合出不同功能,但延時會比單一gate的IC來得長一點...
比其PAL,GAL,PLD來說是更小型,不用燒code...
(有時叫硬體工程師,使用programable IC(寫程式),也會有小困難...,燒錯code就更令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於 有廠商 出這總混合型的IC
74AUP1G3208
原IC 功能

謝謝jason大的應用補充,有了真值表的說明,使用上就更清楚了.

网友:
這個很棒,在pcb空間不足時很好用。

网友:
多謝分享,還不知道有這些好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