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黑晶爐改PID - 意見請教

楼主(2015-07-02):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最近收了一台二手的黑晶爐 (4412), 想改用PID
有爬過版上的文章, 看到幾種方法:
1. 改220V (燈管串聯), 因為小弟的220V不方便取得, 所以目前不考慮

2. 改110V + 2顆SSR, 原本的控制板就沒用了
   應該就是這種改法
   但是燈管直接用溫控器+SSR控制,沒有緩啟動機制,  不會很容易燒掉嗎.....

3. shunxing 大大文章裡面的改法, 但保留原電路板功能
    我比較想用這樣的, 但是因為只有照片所以不太好理解... 看照片裡面燈管不是直接接到溫控器了, 又沒接到原來的電路板上, 要怎麼透過原來的電路板控制, 有大大可以幫忙用圖解釋嗎??

小弟算是新手, 很多東西都還在學習中.... 以上請各位大大幫忙小弟解惑一下...謝謝!

网友:
3.順興的改法與2是一樣的,都是直接把燈管拉出來用PID控制器+SSR控制
原本的板毫無作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984&pid=260413

我手邊有料,我也想改…用SCR試試看

我錯了,原來順興還有用到原來的板子的溫控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984&pid=260463
所以SSR是另外擋一下溫度,與原本的晶管『串聯』

网友:
    ...我還是重頭說一下
    溫控器貴就是貴在內部MCU裡燒錄的PID程式(那是經由大量實驗由基礎PID控制方程式去調[tune]出來的,應該是這樣拼...這鳥事我做過,整整好幾個月,每天重複做實驗記資料代公式,要懂自控跟統計跟熱力...),對岸的溫控器為啥那麼便宜呢?因為MCU內的PID程式大多是抄的(電路用抄的,MCU控制用替代品,PID方程直接對拷)...
    P為比例,就是升溫曲線,P越大升溫越快
    I 為積分
    D為微分
    以上都是閒話...
    以樓主的Case,如果要作溫控,最簡單的就是溫控器(On-Off輸出型)推SSR推加熱管...
    重點是感溫線的位置(要有外部獨立量測,方便調溫控器的off-set)...
    如果樓主希望很穩很準的溫度...
溫控器要換成電壓或電流輸出的(視SCR的輸入),開關換成SCR(貴)...
    緩啟動之類的怕燒加熱管,應該說加熱絲都是有壽命的(幾百到1~2千小時),真正怕的是外部石英管,極怕忽冷忽熱(一般忽熱不太可能,燈絲加熱的阻抗是隨溫度上升的.但忽冷很容易),所以使用完儘量讓它自然降溫(風扇別直吹)及避免燈管表面有沾汙(哪裡黑點哪裡裂),還有震動碰撞...
    至於原本黑晶爐的控制器應屬於功率控制型(就是固定輸出例如100w,200w,300w,400w...),藥用也不是不行,就外加一台溫度計量溫度然後調整電路板距離爐面的高度,這樣也堪用啦...

网友:
http://brettbeauregard.com/blog/ ... s-pid-introduction/

先讀完, 再實驗, 等你完全了解了,
再做 COMMISSIONING
到時就可以PID自動溫控了

如果要馬上可吃的方案, 買個 OMRON / 西門子 之類的 PID 控制器, 有AUTO TUNNING (AT)的, 直接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資料 & 意見
小弟本身是機械背景的, 以前念書只有上過一學期的自動控制+電機學, 寫程式/做實驗收集資料對我是很大的挑戰
因此我會以市售成品為主~~

早上花了一些時間, 把我原文所提到的方法2與方法3, 畫出電路圖...如果有錯的地方還請大家指正

方法2 捨棄原有電路直接靠溫控器控制
我後來在畫圖時才發現原文裡面的連結電路圖應該就是shunxing大大的電路 ... 想改掉可是沒辦法編輯文章...

方法3  shunxing的方法, PID透過黑晶爐自身的電路控制燈管
我重畫了這個電路

另外下面這個是我在淘寶上面看到的SCR, 外殼 & 接點跟SSR很像, 這是代表只要把溫控器改成電流輸出型, 就可以用SCR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資料 & 意見
小弟本身是機械背景的, 以前念書只有上過一學期的自動控制+電機學, 寫程式/ ...

scr在台灣就可以買到了

有電流型和電壓型的SCR,這是電流型的,用4~20mA去控制,是目前業界最常用的方式…

但又好像跟黑晶爐原本的控制重疊了?歪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資料 & 意見
小弟本身是機械背景的, 以前念書只有上過一學期的自動控制+電機學, 寫程式/ ...

CAF大:
   剛好黑經爐的舊品我從回收場拿了6~7 片,我也曾經利用他的電路改成 10段定時器 太陽能充電電路 ,電路圖也有把他大略畫了出來,但是因為程式我沒有辦法拿到,只好自己寫(寫的很簡單),他裡面分成兩部分一個是 微控部分 使用 STM8S903K 有 A/D 10BIT轉換,以黑晶爐來說不需要 SSR 因為他自己已經用TRIAC 2個來控制燈管(也有散熱片),他本身有兩個溫度SENSOR 一個在盤面底下一個在電路板上,你要使用 PID 去控溫只要是因為要讓溫度更穩一些,但是最大的困難點在於你的溫度取得的位置那很重要,PID 控制器再好,SENSOR位置放的不對也是枉然,電路裡面有AC 波形的檢測,這應該是配合電熱器加熱時候的 ZERO CROSS 或是 點火角度!! 外加 PID 控制器若要省SSR 就要利用原電路的相關配套,...提供你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