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600倍電子放大鏡有驅動但是沒有影像

楼主(2015-07-02):
最近新買的電子放大鏡
第一次裝想說很簡單但是畫面就是出不來
懷疑是不是買到壞掉的,先來這裡問問看
如果不行只好寄回去了
1.很簡單就usb嗎???插上不就好了↓
2.插上後隨插即用顯示錯誤訊息↓
3.↓賣家說要裝隨機的軟體那就裝吧
4.裝好後點videos還是錯誤訊息
5.在點安裝後的Gaosuo軟體一樣沒影像
6.↓燈會亮有驅動就是沒影像
請問是我沒裝好還是可能其實是新品故障
有試過3台電腦結果都是一樣
請先進回答,有請嘉芬小姐來感謝

補充內容 (2015-7-6 11:20 AM):
問題沒解決但可以確定是鏡頭本身的問題所以送修(謝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A:
會不會USB線有問題,還是接線處脫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USB線有問題,還是接線處脫焊?

不知道
但是自己抓的到驅動~燈也有亮
還有個問題這東西沒螺絲
好像很難拆

网友B:
試試不要用延長線,直接插在主機USB口,供電不足也會這樣 @@

网友C:
阿勇大:

USB 一般需先裝驅動再插入USB,
所以移除電子放大鏡,移除驅動及軟體,重開機
裝驅動及應用程式再接電子放大鏡,
試試

网友D:
我擁有的usb號稱500倍的
在win7,裝置管理員裡看到的驅動狀態

可以看到驅動提供者Vimicro 應該不是windows內建的驅動

不過winxp的沒啥印象了

另一個可能嚐試的是,在裝置管理員裡刪除裝置,按照此順序

1.裝好光碟附贈的驅動跟應用以後

2.接上USB放大鏡

以前有些噴墨印表機會要使用者裝完光碟後再插上印表機.
或許可以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不要用延長線,直接插在主機USB口,供電不足也會這樣 @@

有試過
情況一樣說
還試了3台電腦
2種作業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勇大:

USB 一般需先裝驅動再插入USB,

應該是試過
試了3台電腦
2種作業系統
明天在找一顆硬碟作乾淨的系統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擁有的usb號稱500倍的
在win7,裝置管理員裡看到的驅動狀態

影像裝置好像沒有跑出來
但是也沒有金嘆號說
明天在來試試看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擁有的usb號稱500倍的
在win7,裝置管理員裡看到的驅動狀態

看起來是微軟提供的驅動

光碟裡只有應用軟體沒有驅動軟體說

网友E:
下载中心
http://www.vimicro.com.cn/product/pc003.htm

    下载中心提供部分中星微电子PC摄像头微处理器的驱动程序以供下载。由于不同的PC摄像头生产厂商的设计方案不同,下载中心无法提供所有产品的驱动程序。如果您查找不到所需要的驱动程序或者您下载的驱动无法工作,请您联系PC摄像头的生产厂商。下载中心所提供的信息如果有改变或更新,我们将不再另发通知
    如果您无法确定您的摄像头所使用的微处理器的型号,请下载微处理器型号检测工具,此工具将帮助您检测摄像头微处理器型号,提供相应的驱动程序下载链接。
关于无驱设备介绍,请点击链接查看详情
下载:微处理器型号检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中心
http://www.vimicro.com.cn/product/pc003.htm

谢谢提供资讯
不过扫不到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资讯
不过扫不到设备

請將下圖中紅框的"詳細資料"頁面上傳,裡面有電子放大鏡所用晶片的製造商與晶片的代號,
可用GOOGLE找出晶片的驅動程式。

网友:
我手邊有買兩組跟你不一樣的放大鏡,我想設計應該都大同小異!

我裝也是用微軟的驅動!

提供給你軟體試看看~

要先裝NET 4.0 在裝setup.exe ,不過他裡面有Amcap2a.exe 可測試,有抓到硬體就會顯示畫面!
Dropbox 連接 1

另一組檔案
Dropbox 連接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