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保全的 VDS 改 AHD 系統是否可延用?

楼主(2015-07-02):
大家好~~小弟公司外圍的監控系統當初是中興保全系統,最近要改 AHD 系統,才發現有這東西~~

想請問各位高手們,若我直接換 DVR 和 鏡頭這樣可以嗎?還是要重拉線?因小弟的系統有含紅外線及彈跳,我怕 VDS 傳輸過去不只是只有畫面而已~~

网友:
VDS 2200的資料...
Introduction
Features
VDS2100/2200 is a transmission
system for transmitting video,
audio signals and DC power through
one coaxial cable. The Sender unit
and the Viewer unit can send
signals and 12VDC camera power for
500 meters. If a camera is powered
at the remote end, without DC power
supplying from the Viewer, the
transmission distance of the system
can be over 500 meters.
One cable transmits all signals
and DC power.
Universal Voltage Input (85V~265V).
Various coaxial connectors
available, such as BNC(m), RCA(m) and F(m).
Up to 500 meters range with DC
power.
Can be over 500 meters range with
separate power source for a
camera and the system.
Real time analog video signals
for color and B/W (50fps/60fps),
better than 480TVL resolution.

Built-in electrical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TVS)
protection on LINK IN and LINK
OUT ends.
Inter-carrier technology
eliminates signal inter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