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好奇忍不住領了機上盒

楼主(2015-07-03):
1號又被那個推廣小姐催了,她每隔幾個月就來電推廣,於是我也乾脆領一個來看看啥叫數位頻道....

首先,那裝機的外包商居然拆掉了我家牆壁上的TV接線盒,說原本那種的訊號不好也不符公司裝機
規範,於是把我的線盒拆了將原本的那個TV出線頭座換成了一個二通(一分二),然後把三個纜線的
接頭重作。還順便重打一條機上盒到壁座的線,說我原來那條太細了.....

裝好了就看咩~~~~我媽嫌搖控器不好用,因為它整支全黑的按鈕多又小,不像普通電視那種白底配
黑白按鈕的配色顯眼好操作。其次是數位頻道某些台的顏色不好,太艷又太亮我猜是前端的問題~~
我媽不喜歡說看了眼睛不舒服~~~

頻道內容方面~~好像是短期三個月內讓我看全部頻道不限制,頻道架構是原本一百多台類比的頻道+
某些原本類比台就有的進化板HD數位頻道、一些國外的財經頻道+約30台廠商自撥亂七八糟的音樂頻
道(純撥歌)+騎兵頻道............總計約82台,扣除騎兵+撥歌的剩下44台,再拿掉一些原本數位無線台
內容的頻道就是那些HBO、STAR電影台這些雞腿頻道了...........

ㄟ坦白說~雞腿的比例少,雞肋的水份很多~~~如果額外多付99看幾個電影頻道有無必要~~我無感

因為那些頻道的內容在原來的類比台中也看的到(也撥),除了畫質是HD的.....

我用CRT看HD畫面坦白說沒差~~~之前訊號品質就很不錯畫面很好了,重做接頭與纜線後將原本比較
後面的頻道中產生的雜訊給減少了,所以對某些台畫質是改善不少~~~

利用了機會去套了對方口風~~~~外包商說將來業者可能提供基本兩台機上盒給客戶,超過的將以每
台300元的保證金來給予(無月租費),頻道內容則是以戶為單位~~買什麼頻道全戶一體適用....搖控是
我們的,壞掉自己買(300).....盒子與附件故障(非人為)由他們負責...

先寫到這邊~~~

网友A:
算便宜了.台南保證金是每台1000元.

我裝了六台.被收了4000元保證金(兩台免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便宜了.台南保證金是每台1000元.

我裝了六台.被收了4000元保證金(兩台免費). ...

你講到這我也納悶~~~因為廠商的官網是寫1000保證金沒錯,可外包說
300~~不過我們消費者聽聽就好,這不是定案~~到2017局勢才會明朗

那gkjnn大~~你頻道買了全餐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講到這我也納悶~~~因為廠商的官網是寫1000保證金沒錯,可外包說
300~~不過我們消費者聽聽就好,這不是 ...

沒有.我還有裝MOD.MOD的HD頻道較優.這才是HD.第四台的是騙人的.

看不完.也沒時間看.基本上訊號只是用來測試電視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我還有裝MOD.MOD的HD頻道較優.這才是HD.第四台的是騙人的.

看不完.也沒時間看.基本上訊號只是用來 ...

哈~~~我稍微努力看了全部,基本上所謂的數位台有部分是類比訊號頻道中的"分身"~
頻道內的節目在類比台內都看的到......然後一些看無的也沒必要買(國外的財經)

网友B:
數位頻道某些台的顏色不好,太艷又太亮我猜是前端的問題~~
我媽不喜歡說看了眼睛不舒服~~~

机顶盒到电视用什么输入?可用电视的遥控器调一下电视的图像菜单:鲜艳、标准、柔和、个人设定,还不满意就在个人设定项调低对比度、亮度、色彩、清晰度、色温等项目至老人家满意为止。

网友B:
如果額外多付99看幾個電影頻道有無必要~~我無感

每月99台币吗?相当于20人民币,大陆我处每户第一台送机顶盒(标清)每月25人民币,第二台第三台要买机顶盒,每台机顶盒两百多,每台每月收5元信号费,所以台湾每月99台币不算贵,比大陆便宜。

网友B:
搖控是
我們的,壞掉自己買(300).....盒子與附件故障(非人為)由他們負責...

我这到有线电视台买机顶盒遥控器15人民币,配两只五号碱性电池,机顶盒是保修一年,有一次去用户家修老式显像管电视,高压包打火,修好后收不到台,把机顶盒拿到别的机试也收不到,被高压打火打坏了,由于在一年内,我叫用户拿去有线台保修,但叫他别说是电视打火引起,后来听他说有线台换台新的给他,我自己也有一次觉得遥控不灵(一年内),拿去台里给我换个新遥控,结果是电池电压不够,遥控有指示灯,也按得频繁,电池就不耐用,换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C:
我裝了好几年了,是用第4台光仟加贈的(免押金),我覺的對我比較有用的是它有av和HDMIi輸出,用電腦的擷取卡錄節目畫質比類比好,就醬子.

网友D:
我們這裡本來要押金500元,後來就變成完全甭押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顶盒到电视用什么输入?可用电视的遥控器调一下电视的图像菜单:鲜艳、标准、柔和、个人设定,还不满意 ...

機頂盒到電視用RCA梅花端子連接,我不想調電視~~~因為兩個訊源造成差異,它數位頻道
機房端似乎將亮度、豔度那些都有調高,而且看得出來每個頻道多少有點差異,有的剛好有
的過了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月99台币吗?相当于20人民币,大陆我处每户第一台送机顶盒(标清)每月25人民币,第二台第三台要买机顶 ...

99台幣看的20個頻道是雞肋,那只是原本類比頻道內容額外的20個而已,就像吃飯店家提供你筷子~

想要看HBO等其他頻道就得買套餐(如體育套餐20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到有线电视台买机顶盒遥控器15人民币,配两只五号碱性电池,机顶盒是保修一年,有一次去用户家修老式 ...

因為搖控器是消耗品,如果業者承受保固的話他肯定虧錢,於是讓消費者自己負擔~
他們只負責機頂盒與附屬周邊(如電源適配器、可錄影是後看的外接硬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裝了好几年了,是用第4台光仟加贈的(免押金),我覺的對我比較有用的是它有av和HDMIi輸出,用電腦的擷取卡錄 ...

呵呵~~就是那個上網再送你10台還是多少看的那個對吧?

三天小心得~~~有些對我來說不需要,有些HD頻道甚至跟類比那邊的同步(如HBO)
,甚至節目內容都相同只是節目撥放安排差異,類比範圍的頻道都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們這裡本來要押金500元,後來就變成完全甭押金了

其實我認為應該還是會有押金,至於為什麼暫時不要了這就得問業者了~~(個中原因)

我個人認為是不該有機上盒押金,因為我之前申裝CATV就有押金了,設備偷了也賣不
出去,自然故障我找你業者來換,除非是我們人為搞壞才涉及到賠償...

网友E:
我這幾年前已送一台來給我們看了...但是..
一直覺得訊號不穩...工程師也來過好幾次...
數位用強波器也加了....看一陣子..現在畫面又不穩定了.
所以..沒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這幾年前已送一台來給我們看了...但是..
一直覺得訊號不穩...工程師也來過好幾次...
數位用強波器也加了. ...

唉~~這盒子挺耗電的呢~~12V-2A也就是24W
不拔掉一個月17.3度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機頂盒到電視用RCA梅花端子連接,我不想調電視~~~因為兩個訊源造成差異,它數位頻道
機房端似乎將亮度、 ...

用液晶电视还是用老式的显像管电视?AV视频输入的图像质量较差,图像质量依RF、AV、S端子、分量、VGA、HDMI输入逐级提高,先生产的较高档显像管电视一般都有RF、AV、S端子输入,较慢生产的还有分量输入,高清显像管电视有的还有VGA输入,慢生产的低档液晶普通电视有多种高质量图像输入接口,像我去年999人民币买的大陆广东惠州产先锋32”便宜液晶就有分量、VGA、HDMI输入,所以你根据电视及机顶盒的接口种类尽量选图像质量较高的输入。
关于机顶盒输出的信号亮度艳度偏高的问题,你还是要进入电视的图像菜单中的个人设定项调低,并教会你老妈学会控制电视遥控器的图像模式键,这个键有鲜艳、标准、柔和、个人设定四种亮暗模式,按一次转换一种模式,选合适于老人家的图像模式,像我的先锋32”便宜液晶,用于电脑当显示器,大多数时间在看网页的白底黑字,所以就把个人设定项调低,这样不会因为长时间看文字页面太刺眼,但当网页上有图片时,或要看视频时就嫌太暗,我就按电视遥控器的图像模式键进行转换,一般是转到柔和档,因为只需按电视遥控器的图像模式键一个键,老人应该能记住。

网友F:
之前來裝沒多收其他費用
不過有幾台比之前類比差
不是畫質差是會停格那樣
所以就沒在用了擺在電視旁沒在用
竟然a大開版
我也來加入討論
不知道RJ45是什麼作用
想把盒子拿來公司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G:
我們家的換上後

好處:
       1.某些台的畫質感覺有提升,但是常看的那幾台其實沒啥差別
       2.多了個節目選單可以讓你看該頻道的節目表,還有當前節目的結束時間

缺點:
       1.開機非常慢,所以那個工程人員跟我們家家長說:那台開著就好  耗電啊,昏倒
       2.遙控器壞掉應該很麻煩

租金甚麼的,我覺得當有線業者成功轉換過去以後,應該才會把坑拿出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們家的換上後

好處:

待機也吃電 沒用都直接關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們家的換上後

好處:
缺點:
       1.開機非常慢,所以那個工程人員跟我們家家長說:那台開著就好  耗電啊,昏倒
       2.遙控器壞掉應該很麻煩

我家多数情况下机顶盒一天只开关一次,上午开机到下半夜三四点才关闭机顶盒电源,中途不看电视时只关电视机,当天气非常潮湿时就只遥控关机机顶盒及电视,预防潮湿引起故障。
机顶盒遥控器我每次去买两三个,每个15元人民币配一对5号碱性电池,我家只有一台机顶盒,我开店的可以卖,卖20不配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來裝沒多收其他費用
不過有幾台比之前類比差
不是畫質差是會停格那樣

那個網路孔是做為雙向互動用~~~我這家系統台稱SMOD,如果是他上網用戶每月可免費看片,
用上網費用折抵(如你每月繳999就看價值999的片)...

我家原本類比訊號就還不錯,只有96、97受干擾很糟,他把我牆壁接線盒換成二路分配+接頭用
鳳梨頭重打就好多了~~起碼畫面能看.....

我這邊是....20天內所有頻道我看透透,然後90天內是"99方案"隨我看,不想繼續看要打電話去
取消,否則每月多收你99元(20頻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們家的換上後

好處:

沒錯~類比台範圍因為以數位訊號撥送所以畫質比較好些(解析度有高嗎?)
節目表很實用~知道節目剩多久完..

開機..我的還好,如果變壓器拔掉開機要等十幾秒鐘才能RUN..

租金~~應該說設備押金,看免費幾台盒子...以後頻道分組賣就像吃自助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液晶电视还是用老式的显像管电视?AV视频输入的图像质量较差,图像质量依RF、AV、S端子、分量、VGA、HD ...

盒子不能調整影像輸出~~電視機調了也沒意義,那只有幾個頻道不自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待機也吃電 沒用都直接關掉

其實會變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最早,第四台業者來加裝這各機上盒,結果沒幾個月遇到雷雨,當場掛點
於是我把訊號線直接插回電視,就這樣繼續看了很久,直到.....

數個月前,第四台的赫然發現,某家的機上盒很久都沒開機,於是就打來問了
我老爹就說:阿就很早就壞掉了啊  所以又來免費換上新的.

就在工作人員前腳走出大門,要開車走人的moment,我老爹打開電視,發現沒辦法看電視
於是就call了工作人員又進來看.  其實應該只是訊號源跑掉吧

但是站在工作人員的立場,就使出大絕招

這台機上盒平常不用關,只要關電視就好,這樣打開可以馬上看

於是我家長輩相信了....SO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家多数情况下机顶盒一天只开关一次,上午开机到下半夜三四点才关闭机顶盒电源,中途不看电视时只关电 ...

您們那邊應該這東西變成普遍性的產品了

就像我們這邊大賣場可以找到一堆電視通用遙控器

但我不確定機上盒有沒有辦法用,因為還是各家各推各的規格的時代,沒統一

另一方面是,我相信第四台業者還是比較希望連遙控器市場也可以綁定起來賺一筆 XD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錯~類比台範圍因為以數位訊號撥送所以畫質比較好些(解析度有高嗎?)
節目表很實用~知道節目剩多久完..

個人不太清楚訊號清晰度原理,不過平常看的那幾台婆婆媽媽台是有明顯提升

但是光輸入介面就有差,原本是cable -> 內建電視盒 -> 電視畫面
現在是cable -> 機上盒解碼 -> HDMI輸出 -> 電視

解碼器不同,解出來的畫面應該也有影響
像我有一台傳統的第四台電腦/電視盒,解出來的畫面我看了都很想摔掉它 @_@
畫面感覺偏紅,而且也覺得畫質不太銳利,看了設定似乎也沒啥可以調整的地方

不過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在一百多還是兩百多台的超高畫質.....discovery還是動物星球頻道
用那個看海底世界的節目時真是享受,最近我老媽也沒在看這幾台
可能這也是要費用的頻道吧,時間到就鎖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實會變成這樣的原因是因為

最早,第四台業者來加裝這各機上盒,結果沒幾個月遇到雷雨,當場掛點

好扯~~~說不用拔變壓器還差不多.......

連ADSL、光世代數據機都最好不用就拔變壓器,雖然設備由廠商負責保修,但還
是會耗電也會耗損設備。(CHT裝機叔叔這樣表示)

我這盒子內建待機功能,多久沒OFF會自動便成待機狀態(OFF)..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個人不太清楚訊號清晰度原理,不過平常看的那幾台婆婆媽媽台是有明顯提升

但是光輸入介面就有差,原本是ca ...

數位化後機上盒就是訊源進入機上盒,透過HDMI介面輸出給FULL HD電視(此時你的電視只是顯示器),
或者任何具有HDMI輸入介面的顯示器......

這個盒子出現的原因是因為國家NCC沒有統一規範"數位有線電視系統訊號標準",導致各系統台一人
一把號各吹各調,以至於客戶端機上盒只能專用,無法相容於其他系統台。

另外一個原因是盒子另有他用,例如透過智慧卡增加其他附加功能.....如繳費

數位化的最大意義就是畫質的提升,假如你府上已經完全LCD化那就很需要高化質顯示,
至於頻道方面~~~~有些新出來的HD台其實內容和本尊同步,如HBO台和HBO HD....
就算沒有同步也是相差無幾,你在HD台看到的在本尊台也看的到同樣節目,並非HD獨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數位化後機上盒就是訊源進入機上盒,透過HDMI介面輸出給FULL HD電視(此時你的電視只是顯示器),
或者任何 ...

....國家NCC沒有統一規範"數位有線電視系統訊號標準",....

原來如此, 我一直以為是 照 DVB - T  格式  ,
原來只有 "數位廣播" 有規範
           而 "數位有線"  沒有規範

國家NCC又要搞 歷史共業了嗎?

网友J:
網拍  有第四台機上盒+電視 2合1(白色/黑色)遙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國家NCC沒有統一規範"數位有線電視系統訊號標準",....

原來如此, 我一直以為是 照 DVB - T  格式   ...

DVB-T是無線數位頻道(俗稱看天線的標準)
CATV應該是對應DVB-C,但台灣主管機關NCC似乎沒有去規範他們該如何"建立共通標準",
於是各自為政,每家系統商用的裝備不同對應客戶端的盒子規格也不同,但同樣的是除了
訊號的解碼外還有額外附加功能....

如果有共同標準,家電商、選台器製造商將可以遍地開花,電視機可能就內建了基本的數位
CATV+DVB-T接收能力。選台器製造商也能按照市場需求製造單純或者多種功能的選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網拍  有第四台機上盒+電視 2合1(白色/黑色)遙控器

那不能亂買的~~~要對應系統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唉~~這盒子挺耗電的呢~~12V-2A也就是24W
不拔掉一個月17.3度電

沒這麼耗電吧? 我家機上盒的變壓器也才12V 1A,不過待機時晶片溫度也很高,我沒仔細量,估計應該有5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您們那邊應該這東西變成普遍性的產品了

就像我們這邊大賣場可以找到一堆電視通用遙控器

大陆有线电视由广电局垄断,我们这机顶盒由两家生产,但遥控器是两种机顶盒通用,全市通用,我是去广电有线台买的15元,价格不贵,有人买就挣5元加对电池自己用,台湾遥控器也许贵点,去本地有线电视服务商买肯定能用,应该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沒這麼耗電吧? 我家機上盒的變壓器也才12V 1A,不過待機時晶片溫度也很高,我沒仔細量,估計應該有5W以上 ...

我的是12V2A~~
靠~~開著不關也是一筆開銷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12V2A~~
靠~~開著不關也是一筆開銷咧

什么节能减排绿色低炭,这些理念都很先进,可在部门利益面前拢假了了,大陆至少有数亿台电视在用各种机顶盒,相比机顶盒内置,额外几亿台机顶盒的耗电,将增加多少煤炭燃烧排出二氧化碳?前些年大陆有关部门就出台过政策规定2014年1月1日后生产的电视机必须内置机顶盒才能出厂,可我去年买的32”液晶电视根本就没有内置有线电视数字机顶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节能减排绿色低炭,这些理念都很先进,可在部门利益面前拢假了了,大陆至少有数亿台电视在用各种机顶 ...

台灣的液晶電視也很有意思..............
如果有視訊盒(TUNER)就算"電視機",貨物稅依照電視機收,如果沒有視訊盒就算
"顯示器",貨物稅比較便宜。廠商就很聰明將液晶電視當顯示器賣,然後視訊盒另
計.......實際上呢販售時還是當電視機賣,視訊盒另外用膠帶黏在包裝箱上一起捆包
,也不跟你另外收視訊盒的錢.....到府安裝時就把視訊盒裝入預留的接口位置纜線接
妥就收工~~~

節能減碳很容易,只要隨實際計較這些平常不太會注意的東西就能省下不少電~例如
我這盒子是12V-2A,假如按照廠商說的不用關那便是24W*24H=576W/天,一個月
按30天計一個月耗能17280W=17.28度電,台灣家庭用電兩個月收費一次,那就等於
34.56度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