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聲寶 LM-32V6R 無聲無影無背光

楼主(2015-07-03):
廠牌: SAMPO聲寶
型號: LM-32V6R (2011年)

檢查步驟如下:
1 送入市電110V 有待機紅燈
2 開機有亮綠燈 但無聲無影無背光
3 電源板電解電容全換過新的
4 電源IC TNY277PN 也一併換新的

還是一樣無聲無影無背光

S/B待機電壓是0 沿線路找上去有一顆(圖四)的元件
比較可疑 因不是專業只能猜疑

网友A:
違反板規,請勿使用外部連結!!  請速修正,不然會變成在垃圾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違反板規,請勿使用外部連結!!  請速修正,不然會變成在垃圾桶!!

上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違反板規,請勿使用外部連結!!  請速修正,不然會變成在垃圾桶!!

我4張圖都在400K  為什麼傳不上去呢?

网友B:
S/B待機電壓是0 .

怎麼可能會待機有紅燈.開機有綠燈.除非..............................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待機電壓是0 .

怎麼可能會待機有紅燈.開機有綠燈.除非.............................. ...

是呀 我待機測量S/B 確定是沒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4張圖都在400K  為什麼傳不上去呢?

要200K 以下

网友A:
S/B 電壓及 +12V +24V(測得1.5V等於沒有) 都沒有,那問題應該事先查市電進入的電路

橋整有沒直流電壓進入電路,

但是有一句我覺得吶悶,你說量不到 S/B 電壓  ,  但是上電有紅燈,開機有綠燈

那表示S/B有供電,+12V有供電給AD,所以是不是你的測量方式不正確,或是儀器有問題

(電表的探棒斷線了).............

不然再怎麼抓破頭,這個邏輯,我都搭不上ㄝ

网友C:
5V是 待機電壓 S/B是開機電壓 待機0V是 正常 開機才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 電壓及 +12V +24V(測得1.5V等於沒有) 都沒有,那問題應該事先查市電進入的電路

橋整有沒直流電壓進入 ...

以下是我測量的電壓 其實我反覆測好幾10次了

但是 12V  跟  24V  開機是沒有電的  (如圖三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是 待機電壓 S/B是開機電壓 待機0V是 正常 開機才有電壓

是喔!

但開機後12V 跟 24V 都沒出來 且電容跟TNY277PN 也換過了
狀況依舊 12V跟24V沒出來是那邊問題呢?
目前不知道下一步驟要往那邊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下是我測量的電壓 其實我反覆測好幾10次了

標示的查過是正常嗎?

网友:
開機 綠燈S/B要有電壓3.3V 電源板才能啟動 沒有3.3V就要查主機板

网友:
板上的5V就是待機電壓~
標示SB就是『PS ON』~

网友C:
開機 綠燈 先測大電容有沒有昇壓385V 沒有才查起動元件 Q907 C腳開機0V 待機5V  IC905光偶1.2腳有壓降就 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開機 綠燈 先測大電容有沒有昇壓385V 沒有才查起動元件 Q907 C腳開機0V 待機5V  IC905光偶1.2腳有壓降就 正 ...

1. 電容有沒有昇壓 我用數位要如何測知紅黑棒及檔位如何接
     IC905光偶1.2腳有壓降紅黑棒及檔位如何接

2.請問Q907 規格及名稱 C腳是中間那腳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示的查過是正常嗎?

SRF1060 這顆是MOSFET嗎? 我已將上面 綠圈 都拆卸下來了 但用數位表能簡易量測好壞嗎? 步驟為何?

网友C:
測量IC905光偶第4腳待機18V 開機0V 電壓有變化啟動部分OK 要查昇壓部位 IC909 6961   VCC從R930 Q903 C腳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量IC905光偶第4腳待機18V 開機0V 電壓有變化啟動部分OK 要查昇壓部位 IC909 6961   VCC從R930 Q903 C腳輸 ...

測量IC905光偶第4腳待機及開機 數值均為負值 電表是顯示 -1

网友D:
這篇雖然您的情形不同,但或許可以給您一點方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998&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篇雖然您的情形不同,但或許可以給您一點方向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998 ...

能否請教 電路版上的MOSFET 一定要拆下來量測嗎?還是送電可量測好壞呢?
我只有數位表 該如何判別好壞呢?

网友:
1次側 和2次側地不一 樣 測光偶3.4腳數位電表黑棒 要接大電容負極 這樣才能測出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請教 電路版上的MOSFET 一定要拆下來量測嗎?還是送電可量測好壞呢?
我只有數位表 該如何判別好壞呢?  ...

我是有時會拆下來量測,我有用晶體測試器量測

网友D:
給您參考,不知P001和您的P002內的零件 差異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給您參考,不知P001和您的P002內的零件 差異大不大

確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但目前有測到是K4086有被擊穿
連SRF1060也找替代的換過也是不行
待機S/B  5V也沒有
開機 12V  24V 都沒出來  頭痛

我在網路上說有可能變壓器 但也不會測量好壞
我太資淺了

不知道先進會修嗎?  費用及詳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但目前有測到是K4086有被擊穿
連SRF1060也找替代的換過也是不行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715G4382&t=0

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確定是電源板的問題
但目前有測到是K4086有被擊穿
連SRF1060也找替代的換過也是不行

你看一下你這塊後面有沒有這一顆UBA2071,P003的只要K4086被擊穿,那後面這顆UBA2071也都差不多掛了,記得如果UBA2071有掛了,那近的SMD電阻也要量測一下,再來就是UBA2071有掛掉那再換上的K4086最好也再重換過
僅供參考

网友:
不知樓主處理的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