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C7D-DA 畫面左右顏色不一樣

楼主(2015-07-03):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的LG 42LC7D-DA 畫面左右顏色不一樣
兩邊很明顯一邊顏色比較深一邊比較淺
冷機剛開時比較不明顯
仔細看才有
熱機30分鐘後就很明顯左右顏色不一樣
面板2個排線已經清過無效
換一組排線狀況一樣

感覺像是設定異常
重置原廠設定依舊無效

懇請前輩指導
感謝
型號

熱機後故障畫面

网友:
T-con問題吧
l

楼主:
我查查有沒有異狀
感謝前輩指點

楼主:
目前檢查了T-con
沒發現有什麼問題

网友A:
三個排線接頭先清一清,然後有換一塊Tcon試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排線接頭先清一清,然後有換一塊Tcon試看看嗎?

排線已經清過
手上沒有Tcon可以換
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B:
找不到良品板可換,那就原板修好它。

用地毯式檢查每一個元件一定可以找到蛛絲馬跡,電壓、阻值、容值和主動元件的工作電壓,
這些都是要查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良品板可換,那就原板修好它。

用地毯式檢查每一個元件一定可以找到蛛絲馬跡,電壓、阻值、容值和主 ...

好的
我再重量看有沒有異常的地方
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C:
軟排有無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軟排有無接觸不良?

軟排換了另外一組狀況一樣
軟排座也洗過
所以排線部分應該可以排除
感謝前輩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