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AM/PS_BM + P5Q維修

楼主(2015-07-04):
主機板型號:  P5KPL-AM/PS_BM

故障狀況:開機後卡住.故障碼顯示3C 3A 無法進BIOS

故障分析:這兩片主機板是一位台北的大哥寄下來.最近他很忙.所以要我代勞.大哥說:檔在開機畫面.應該是網路晶片或AUDIO晶片故障
既然已經有方向.那就好處理了

處理過程:先從AUDIO試試看

主機板型號:

卡在這裡

ALC662 +5V 正常

3.3V 正常

VREF_FILTER  5.72V太高 應該為2.5V左右.忘了拍照 SORRY 兩片一起發.有一點亂.好辛苦

RESET 電壓 正常

CLK波形 應該正常

同步信號 還算清楚

SDOUT信號 還行

SDIN信號  這是啥.只有一個字.亂

AUDIO晶片有點異常.況且小小而已.先換一個吧.拆掉

換一個ALC662

再量VREFF_FILTER 2.59V 還差不多

SDIN信號波形 總算清楚了.

比對一下.異常波形

測試看看.過了

可以進BIOS了

系統測試.聲音正常.此板完修

喝口水.我們繼續另一片

主機板型號:  P5Q

故障狀況:開機後.瞬間斷電

故障分析:這兩片主機板是一位台北的大哥寄下來.最近他很忙.所以要我代勞.大哥說:此片為12V處短路.真好.要是每一片都
有人告訴我故障範圍.那該多好

處理過程:先從12 4PIN 處著手

主機板

型號

各電感對地阻抗.都正常.奇怪-短路餒

出代誌阿.為什麼如此緊張.請仔細看.紅棒為4P(此板為8P)黃線12V 黑棒為CPU電壓供電電感 .兩者相通.那表示開機後12V直接灌到CPU
那還不恐怖.當然瞬斷了

看看電源配置.8相供電.白色圈處的MOS都短路

像這樣

電感全部請下來.8相電源就變成一相一相個自獨立了.還怕抓不到短路的MOS

短路的MOS別跑.就是這一個.準備拆下

拆下後.主機板不短了

那...有問題的當然是它.短路了

其他也都不再短路.準備將電感焊回

電感焊回後.再檢查一遍.以策安全.嗯.全部正常.準備上電

哈.跑碼了

開機

進系統測試.成功.謝謝觀賞.有問題歡迎提出.謝謝

編排上若有錯誤.亦請不吝告知.謝謝

楼主:
嗯.不客氣

网友A: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謝謝鼓勵喔

网友B:
這顆ALC662音效晶片,好像很容易掛點咧!

网友C:
那一個MOS是上管對吧?~打穿就直接送12V到核心電壓輸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ALC662音效晶片,好像很容易掛點咧!

嗯.沒錯.所以後來的板本.好像有換另一型號的audio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個MOS是上管對吧?~打穿就直接送12V到核心電壓輸出端?

對.是上管.打穿就直接送12V到核心電壓.其實我覺得Intel的CPU.保護做得很好.雖然面對各式各樣的陽春POWER.但故障率相對很低.就我個人碰到的例子來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是上管.打穿就直接送12V到核心電壓.其實我覺得Intel的CPU.保護做得很好.雖然面對各式各樣的陽春POWER. ...

呵呵~~人家只是不想賠慘而已

應該不是擊穿~而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人家只是不想賠慘而已

應該不是擊穿~而是短路了...

呵呵~~人家只是不想賠慘而已..說的好.不想賠慘.哈哈

网友:
高手~又上了一課

楼主:
客氣了.純粹分享

网友D:
感恩大大無私的分享

楼主:
不客氣.謝謝你

网友E:
話說是哪位台北大哥,醬利害,介紹一下唄~~ 開玩笑的~~
請教 c 大,我有個想法,一般來說我遇到第1張板的狀況的話,我個人經驗 不是南僑就是外掛晶片的問題,所以接下來我就會將能拆的外掛晶片都拆光(音效 網路 1394.....),試試看是否可以過,但70%以上還是擋開機畫面,所以我在想是否是某些主板的設計這些晶片都會參與開機且若故障的晶片若只是單純的拆除沒裝回去,仍是無法完成開機的?您覺得有可能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話說是哪位台北大哥,醬利害,介紹一下唄~~ 開玩笑的~~
請教 c 大,我有個想法,一般來說我遇到第1張板的狀 ...

以P5KPL-AM來說.我曾經將網路晶片與AUDIO晶片拆除.確定是可以開機的.所以假設AUDIO IC故障.是否有些故障可以閃過南橋偵測.有些並不行.所以才會卡住.也期待有經驗的朋友也能提出來分享

网友F:
感謝!版大無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謝!版大無私分享!

客氣了.希望你喜歡

网友G: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以及分享

网友H:
對於晶片故障我大多束手無策,C大對主板的維修太強了,而且解說詳細,謝謝C大

网友I:
恭喜完修,很詳盡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chiyimonitor大完修以及分享

謝謝你的支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恩大大無私的分享

不客氣.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對於晶片故障我大多束手無策,C大對主板的維修太強了,而且解說詳細,謝謝C大 ...

謝謝你的鼓勵.讓我有發文的原動力

网友J:
感謝大大提供修理經驗
不過沒有線路圖還是很難查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恭喜完修,很詳盡的解說!

感謝你的支持與鼓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謝大大提供修理經驗
不過沒有線路圖還是很難查修喔

如果是MOS故障倒還好.至於AUDIO IC也可以找AUDIO IC的PDF 其他就真的要有圖才好查修了.謝謝支持

网友K:
比較想看大大的拆和過程

网友L:
很精彩的維修文
謝謝分享
筆記

网友M:
版大:

建議:如能分成兩篇更容易查詢,
wish 大也只有給加分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比較想看大大的拆和過程

有機會一定分享.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精彩的維修文
謝謝分享
筆記

勇大.謝謝你支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M:
版大:

建議:如能分成兩篇更容易查詢,

嗯.往後我就盡量分成兩篇發文.呵呵   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