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關於七節顯示器限流電阻的問題

楼主(2015-07-04):
各位前輩大家好,
在接七節顯示器的時候一直有個疑問,限流電阻在網路上查到的電路圖都是每隻連到MCU腳位的Pin都串上一顆
那如果直接在共接的地方串上一顆、每隻訊號的Pin腳不加,是否會對LED造成不良的影響,或是有其他不好的地方?

每一隻連到MCU腳位的Pin都串上一顆:

直接在共接的地方串上一顆、每隻訊號的Pin腳不加:

网友:
個仁淺見.若是採掃描方式或許可以.若直接輸出的就一定不行.因為有分流與電壓差異的不同.尤其是DOT的那個PIN的電壓一定不同...

网友:
只一顆點亮時最明亮,八顆全亮時,每顆只分得 1/8 電流,有點兒亮又不像有點亮。

网友:
只串一個電阻的方式,很像會造成各個字的亮度不同。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應, 實測過後在亮8的時候會比1的時候暗....
會這樣問是因為每一次焊七節顯示器都要拉一堆電阻在旁邊,有時候都快擠不下去
想說直接加在共接可以偷懶一下,但是又怕會有不好的影響

网友A:
可以修改一下線路,改用9ping的排阻,可以省下一些空間。

网友:
每字節接一顆電阻是標準做法,字節發光不會互相影響,工作電流容易掌握,全部字節共用一顆電阻,發光字節數量不同會有不同亮度,為了維持顯示8時的亮度,卻會造成顯示1時過亮電流也會過大,雖然這不是正規作法,但在消費性商品上卻有見過,如有些電視選台器選擇不同頻道時,數字變化亮度也會跟著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改一下線路,改用9ping的排阻,可以省下一些空間。

請問如何使用 9 Pin 排阻來限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使用 9 Pin 排阻來限流?

就是8個電阻,1支com pin,共9支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8個電阻,1支com pin,共9支腳.

這個我知道,想不通的是如何用 9 pin 排組來做 共陰 或 共陽 七字節顯示器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如何使用 9 Pin 排阻來限流?

A-type 8R9P 的直插式排阻

http://www.mayloon.com.hk/joomla ... =article&id=118

网友B:
七字節顯示器不是共陰就是共陽,也就是 LED 晶片其中一端是全部接在一起再拉出來的,另一端則是個別引腳出線,在這種結構之下想用 9 pin 排阻來限流,則只能接在個別引腳端,那排組共同端接哪裡?MCU 驅動字節要接哪裡?

如果是兩顆 8 pin (B-TYPE) 排組就沒問題了,用一顆 9 pin 排組真是想不通該怎麼接?

或是 LED 顯示器每顆晶片兩條線都獨立拉出來(需要16隻腳),用 9 pin 排阻來限流就沒問題了,可是沒看過這種顯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字節顯示器不是共陰就是共陽,也就是 LED 晶片其中一端是全部接在一起再拉出來的,另一端則是個別引腳 ...

真的忘記一般的七節顯示器都是十支腳而非每顆字節兩條線都獨立拉出來~
大大提醒的是, 讓小弟一時間頓悟了... 感謝!

网友D:
YSC 大 的 疑問  是說  ...七節顯示器一般 都是指 [共]陰極 或[共]陽極 ...已經有共接點

9ping的排阻...也是有共接點  這樣電路接起來就沒個別限流意義了
  所以提出疑問

若要省空間 我知道的作法:
1.SMD 電阻
2.插件式電阻則以 立式插件
3. 若掃描式 可控制 限制 有效輸出週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3. 若掃描式 可控制 限制 有效輸出週期

即使是掃描式驅動也是需要限流電阻,只是限流電阻值可以比靜態低一些,只要平均電流在規格內即可。

如果沒有限流電阻單靠驅動週期比來控制很危險,LED 跟二極體一樣特性的 V-F 曲線,當超過順向電壓之後電流會急遽上升,若沒線流電阻當線性區,即使是瞬間過電流,長期下來 LED 會劣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知道,想不通的是如何用 9 pin 排組來做 共陰 或 共陽 七字節顯示器限流?

他說的當然是接在a~g,p 8 pin端,共同端接共陰或共陽的接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說的當然是接在a~g,p 8 pin端,共同端接共陰或共陽的接腳.

這樣接不就等於顯示器每顆 LED 晶片並聯一顆排阻電阻,這沒有限流的效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樣接不就等於顯示器每顆 LED 晶片並聯一顆排阻電阻,這沒有限流的效果啊! ...

我剛剛實際去畫圖,他想的不能用,要改為16 pins的獨立排阻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剛剛實際去畫圖,他想的不能用,要改為16 pins的獨立排阻才可以.

對,沒錯,用 9 pin 排阻我也是畫不出來。

獨立型排阻很常見,就是 type-B,8 pin 的比較常見,內建四顆獨立電阻,其實用 1/4w 或 1/8w 電阻以直立式安裝,所佔的空間也差不多。

网友:
圖(二)的方法,led用分段掃瞄的方式,可以節省很多電流。
stc單晶片的pdf文件有提到此種方式。

网友:
抱歉啊,我看著樓主的圖,想著想著就忘記那個是七段顯示,
9pin的排阻,畫不出來沒錯,害大家傷腦了

如同樓上大大說的,用圖二掃描7段顯示器是最省電阻、空間及功秏的方式。

网友:
有關接單一電阻和每一個LED接一支電阻的不同,請看ysc大在7#的說明.
你可以採用16p的排阻或者1/8 W的小型電阻,在體積上1/8 W可能較小.

网友E:
把電阻 跟LED 位置互換不就可以用9PIN 排阻了嗎 ? 有一端是共點 接VCC(或地 看是共陰或共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電阻 跟LED 位置互換不就可以用9PIN 排阻了嗎 ? 有一端是共點 接VCC(或地 看是共陰或共陽)

你去實際畫畫看,就會發現有兩個common pin跑出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電阻 跟LED 位置互換不就可以用9PIN 排阻了嗎 ? 有一端是共點 接VCC(或地 看是共陰或共陽)

跟我一樣被一樓圖一的紅色電阻跟紅色 LED 所誤導了...
那堆紅色 LED 是一個叫七節顯示器的零件總成, 有一邊已經定死沒得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我一樣被一樓圖一的紅色電阻跟紅色 LED 所誤導了...
那堆紅色 LED 是一個叫七節顯示器的零件總 ...

嗯...  了解了  謝謝 大大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跟我一樣被一樓圖一的紅色電阻跟紅色 LED 所誤導了...
那堆紅色 LED 是一個叫七節顯示器的零件總 ...

只有用顆LED自兜的LED字型,才能用9 Pin的排阻.